怎么样在专机上加工腰子通孔?请高手出招

楼主(2009-12-14):
有一大批量产品,材料为45钢,要在产品上加工一个腰子型通孔和一个通孔,两孔间距为98,请教怎么样在专机上加工腰子通孔?

谢谢!

网友:
先钻两个孔,再在一个孔的基础上加工腰孔。都是钻头嘛,两向下运动的钻头为一体,一个上下(左右)的钻头为一个,配合必要的工装。主要是专机设计,大批量的话就有必要了

楼主:
高手,你的意思我没懂。
先钻这两孔,再拉削是可以的。
两钻头上下我就不明白

楼主:
这加工两个孔中,只有一个是腰子孔

网友:
看样子可以冲压加工的

网友:
看你的土好像厚度只有3--4MM孔有10--12的直径,我想用冲的方法比较快,不知道你的腰子孔精度高不高!

网友:
空看上去不止3~4mm啊,冲有点吃不消啊

网友:
弱弱的问句,什么是腰子孔?是在圆柱上打孔吗?我怎么看图上的两个空是一样的?

网友:
材料硬度,腰孔尺寸没数据

楼主:
厚度为16,腰子孔宽度为12.3,腰子长尾14.7,尺寸公差带为0.2,粗糙度为3.2,位置公差为正负0.2.

网友:
腰圆孔,这才是专业用语,

网友:
腰孔直接用指状铣刀加工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专机设备方案可以有很多。常规做法可以这样
方案1:一次装夹,双面机床,一面为双轴钻,另一面是单轴銑削,工件径向移动銑出。由于工件比较小,可以采用十字滑台以降低设备造价。
方案2:一次装夹,立式双工位机床,1工位双轴钻,2工位单轴銑。
方案3:由于孔距比较大,也可以搞成刚性双轴钻铣。就是主轴箱为刚性双轴主轴箱,其中一个轴安装一把钻銑复合刀。
感觉价格差不多。

如果批量非常大另论。

楼主:
亮剑网友,你好,你的方案很好,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产品月产10万的
我的设想:采用液压滑台,配40动力箱,再做上多轴箱,预想一出四,卧式双工位,先钻双孔,再移动下一工位拉削加工腰子孔的。
不是很成熟,请你和其他网友继续指点。谢谢

楼主:
该产品一个为通孔,一个为腰子孔。

网友:
这个精度用水刀加工可以保证精度了吧,生产效率比机加工快些

网友:
你提供的资料不全,暂时就按照你说的粗略匡算一下:
“厚度为16,腰子孔宽度为12.3,腰子长尾14.7,尺寸公差带为0.2,粗糙度为3.2,位置公差为正负0.2”。孔径按照12计算,假定用高速钢钻头,那么,钻孔的机动时间大约0.6min/件。
“月产10万件”,按照25天/月工作制、每天干对时即20h/天(机床负荷率83%。),那么,要求生产率是0.3分钟/件。

建议搞一台4-6轴多轴钻,拉床独立操作。

网友:
另外,工件是不是允许加热呢?如果允许,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加热冲制两个孔。可以自动化生产,效率高。

网友:
一句话,受益匪浅

楼主:
亮剑网友你好。
据批量,是设想一出四的,也就是和你说的8主轴(一产品两孔),拉削所用油缸,我想借用上专机的液压泵站控制的,移动工位可以节约一个人工的。
如果亮剑网友和其他网友对腰子孔有更好的加工方法,请多赐教的,毕竟拉削是我个人的设想,可能不是很理想的。

网友:
双轴铣削,专机常用

网友:
楼上两位一直在谈拉削,还有一问题楼主没回答---硬度、热处理状态
拉削比插削更好吗????

网友:
还有,此件看似锻打的,何不将预孔也做出???????

网友:
钻孔用双头钻可以了,腰形孔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2012-01-12):
你要的是专机,我没什么好分享的
可以在加工中心上做嘛
我司应用PROE/UG设计软件,根据用户工件图为用户设计,德国进口5轴联动磨削中心制造各类整体合金铣刀、钨钢铣刀、合金钻头、合金铰刀、台阶钻头、钻内冷钻、圆鼻铣刀;焊接合金成型刀、焊接螺旋立铣刀、焊接钻铰刀、三面刃;非标可转位螺旋立铣刀、玉米铣刀,可转位T型槽刀,非标刀盘,非标刀柄等系列产品
公司资料:常州海伦工具有限公司
手机:15952828562   传真:0519-83441006   QQ:32167115
邮箱:guijianqiong@163.com
(非标刀具定做时请用户提供工件图,我们为你设计各种异型非标刀具)
联系人:桂经理(首席刀具应用工程师,8年刀具应用经验)
地址:江苏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工业园区微山湖路33号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 可以用铣车加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