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过盈配合冷装---求教

楼主(2009-12-14):
现在手头有一个工作
 业主要求冷装
 轴的材料为42CrMo4,采用液氮冷却方法
 但是在计算需要冷却温度时,查不到这种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只能查到它在20---300度之间的线膨胀系数
 各位大侠,请指教啊!谁知道此种材料在相应温度下的线膨胀系数阿

网友:
我们装配的时候,就是直接把轴扔到液氮里泡透。这个方法可能不地道,但是,冷却温度本身就没有加热好控制。
另外,线胀系数,也不太可靠,真要是需要精确数值,最好做个试验验证一下。
比如,膨胀量,受长径比影响。直接用理论参数计算,会有误差。

网友:
是不太好计算,单是完成装配工作的话,试着装几次,不行在降低点温度,比较简单。

网友(2010-11-20):
有经验公式的  膨胀量与孔径、温差有关(系数可以放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