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铣齿的尺寸?

楼主(2009-12-14):
弧齿锥齿轮,如何检测铣齿的尺寸是否正确?最近我们公司的的弧齿锥齿轮在装配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可能是铣齿的问题。但不知如何测量,请教各位了解的大哥大姐帮帮忙,小弟我非学感谢。(比如可以做一些治具或模具来做检测)。

楼主:
不会吧   是此社区里没有人做过吗?还是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哦。怎么无人回答呢?

网友:
杨大侠这几天没见!

网友:
楼主说的可是螺旋伞齿轮?有什么问题,说清楚点。

楼主:
嗯、螺旋伞齿轮。格里森制等顶隙收缩齿。轴角82度 。该对齿轮在装配时有燥音,其传动质量也不高,我们公司的齿轮是发外铣齿的,有时一批回来没有什么问题,有时一批回来发现问题多的很。我觉得可能是铣齿的尺寸有问题,所以请教各位前辈。如何检测齿轮的铣齿尺寸呢?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你做一个检具,模拟装配的参数。
让两个轮子对滚看接触情况。
锥齿轮铣齿参数的检测是不大现实的。
另外,详细的齿轮工艺?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会影到的。
将详细的问题写上来

楼主:
我觉得做一个检具、按照装配的尺寸让两个齿轮滚动。这样来检测齿轮的铣齿尺寸,比如看它在转动时会不会发生掐死或不顺畅。    但主要是我们的齿轮在运动过程中都是有带负荷的   没带负荷检测与齿轮带负荷动转会不会不同呢?

网友:
有负荷运转和没有负荷的检测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里就有一个齿轮啮合的接触区的检查的问题。
空载的接触区位置与负荷运转的位置的确不同。可以根据实际的参数确定一个可以接受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