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设备想做一个远程控制,关于压力开关---请教

楼主(2009-12-14):
我们的设备想做一个远程控制,具体的情况是这样:

设备工作时需要提供气源,空压机提供气源,设备工作时,在工作的终端有一个球阀,球阀控制气源的供给!
现在想做远程控制,想通过开启与关闭球阀的方式,达到开启与关闭设备的目的!

我们采用的空压机的流量为:420L/min,工作时调定的压力为0.7Mpa,通过40m气管连接空压机与球阀
想通过压力开关来进行远程控制,请问如何做?

我们买了个压力开关,与电控柜连接好了,就是试验的时候达不到效果,我们把压力开关的压力调节到0.7Mpa,反复进行试验,就是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希望各位前辈提供意见,或者还有什么好的方式?

无线与有线远程控制的成本较高,而且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网友:
空压机调定压力0.7Mpa???管理上没有装减压阀控制吗?
你看能不能这样试试:讲空压机的压力调大一点,管路上装一启动减压阀,通过阀来调定压力,还有压力开关你用的是可调的吗?选购一种定值的压力开关试试呢?

网友:
看看压力开关有没有动作,如果没动作,把压力设定6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