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m的A3钢板,你们的设备能切割多快?

楼主(2009-12-14):
如果用300Mpa的压力,你们设备切割10mm厚度的A3钢板能达到什么速度?
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实际切割数据写上来。
格式:
水刀品牌,切割压力,最快速度(能一遍切断就可以),一般切口质量的速度
比如:南京大地,300Mpa,200mm/min,150mm/min

网友:
美国 OMAX : 345Mpa , 335mm/min ,  180mm/min 可达到 Ra 4,   100mm/min 切割面光洁度 Ra 1.6

网友:
我自己做的机器,工作压力15mpa(油压)300mm/min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 你真厉害, 你做的机比 FLOW 的都割的快

网友:
Ra 4, 切割面光洁度 Ra 1.6 是什么意思? 如何区分,我用的是flow60000psi的 ra1.6相对于切割速度来说是
20?40?60?80?还是100?
多谢

网友:
Ra1.6 的光洁度 用 FLOW 66,000psi 的机 要用 10% 的速度应该可以达到

楼主:
国产水刀的朋友们,国产水刀的现状怎样呢?
不过现在很多水切割设备厂家都放弃走国产这条路了,直接采购进口的整体增压器,或者按进口增压器的尺寸做,如果国产的配件实在不过关还可以采用进口配件来弥补。
进口的和国产的两者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差距能消除啊。

网友:
大地3740机器,10MM不锈钢,切割速度300MM每分钟。320MPA压力,0.33宝石,700克每分钟的砂

网友(2010-10-18):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1-03-16):
个人愚见:1、水切割切割A3 10mm的板材很难达到Ra 0.4,现阶段的水切割设备不可能。
2、达到Ra 1.6的成本也很高,对于加工成本来说不合算,一般,如果要求到Ra1.6先用水切割下料,再用CNC修。

网友:
是Ra 4, 不是 0.4 , 0.4的光洁度水切割是不可能到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