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扭矩如何计算?

楼主(2009-12-14):
各位大侠:这里问个小问题,本人才疏学浅一直不知如何算。
水平放置的轮盘,中心固定驱动,重约200Kg,直径1.3米,所需速度2转/分钟。请问:如何计算驱动所需的扭矩机驱动电机的功率?

网友:
缺条件:力

网友:
先算启动,按加速度选电机功率和转速,再作热量校核,看是否合适,算好以后,和控制的家伙协商启动方式,比如采用软启动,功率可以适当减小,再校核,就可以了

网友:
從靜止到速度完成共有兩個轉矩需要計算,
一個是磨擦轉矩...施力(F) * 工作半徑(R)*磨擦系數...穩態轉矩
一是 ( (0.5*重量(200Kg)*工作直徑(1.3米)^2)*2转/分钟)/375*(2转/分钟的加速完成時間(秒))..暫態轉矩
然後
(暫態轉矩  +  穩態轉矩) 須小於電動機最大啟動轉矩
穩態轉矩須小於電動機連續轉矩

网友:
你应该还给出您的设备的转速n,扭矩T已知,要求功率P,由式P=Tn/9550,便可求出电动机的功率,上式中各量的单位分别是(千瓦),T(Nm),n(转/分-----rpm)。
当然,还应该考虑效率η,用上式求出的功率P除以η,便是电动机的功率。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再计算看看

楼主:
算了一下,所需扭矩=200*10*(1.3/2)=1300N,电机功率约P=(1300*2/9550)/0.6=0.45KW。感觉有点小,不知算的对不对?

网友:
楼上的没有考虑摩擦系数,另外直径这么大,重量这么重的还要考虑惯量匹配的问题。是低速连续转动吗,还是需要步进或伺服电机驱动?

网友:
精辟 4# w9049237

网友:
所谓惯性匹配不过是用来计算起动到稳态的运转时间的,这个时间可以算出加速度,也可以校核出电机在起动时是否会烧掉

网友:
算了一下,所需扭矩=200*10*(1.3/2)=1300N,电机功率约P=(1300*2/9550)/0.6=0.45KW。感觉有点小,不知算的对不对?
引用 网友A:

错了!没有一点对。

网友:
来学习学习!伏枥老师讲讲!

网友:
近日在网上读一些驴行西藏的帖子。因楼主的问题,找了几张藏传佛教转经筒的图片。

关于转经筒,网上有文章如此描述:
转经筒一般分为两类:一是手中摇着的。二是固定在寺庙里的架子上。
无论是手中摇动的、还是寺庙里的转经筒它们的结构差不多。它的里面有一纸用藏文密密写满了的经文,把经文装在转经筒里,每转一圈,相当念经一遍。
转经筒是藏族群众最常见的宗教礼仪之一,也是积功修德的有效途径。经筒有大小几种,大的如巨桶,直径1米左右,高约2米,多安置在寺庙神殿周围的长廊通道上,人们一边行走,一边用手推动旋转------

网友:
楼主在首帖中说他遇到的是“中心固定驱动,重约200Kg,直径1.3米”这样一个东西。
这和转经筒描述中的“大的如巨桶,直径1米左右,高约2米”有得一比。
并且,楼主的每分钟2转,看来比转经筒要慢许多。
问:转动转经筒需要多大功率?

网友:
手摇转经筒里装个小马达,让它自己日夜不停的转,那一辈子多了多少遍,就看转速喽。

肯定能升入极乐世界,去了还是高科技创新者。。

网友B:
手摇转经筒里装个小马达,让它自己日夜不停的转,那一辈子多了多少遍,就看转速喽。

肯定能升入极乐世界,去了还是高科技创新者。。
引用 网友C:

亵渎啊亵渎,该打PP!

网友:
亵渎啊亵渎,该打PP!
引用 网友B: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

网友:
很有兴趣参加讨论。
楼主人呢,能告诉大家你怎么计算,这扭矩的单位如何会是“N“的?

网友B:
缺条件:力
引用 网友D:

什么条件也不缺,缺的是读书时的用功,工作后的动脑筋。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扭矩应该是N/M吧

网友:
应当是Nm,牛顿*米。乘除符号不能错。

网友:
写借了!打PP

楼主:
扭矩单位写错了!轮盘启动后以2r/min连续运转,这是最大速度,变频控制。照前面说的,应该不需要多大的力驱动了?现在初步选了0.55kw的电机,链条带动减速器,减速器输出扭矩1500N.M。行不?

网友:
扭矩单位写错了!轮盘启动后以2r/min连续运转,这是最大速度,变频控制。照前面说的,应该不需要多大的力驱动了?现在初步选了0.55kw的电机,链条带动减速器,减速器输出扭矩1500N.M。行不?
引用 网友A:

开奔驰卖早餐,当今潮人行为。楼主的选择虽说豪华了些,但肯定能用,没有问题。合适不合适,也只是愿打愿挨的事情。
只不过对楼主的计算,我的评语是完全错了,不是单指扭矩单位吧。
愿意交流讨论,则请告诉如何理解你的计算。如无意,三七二十三,各人算惯也无妨。

网友:
这个帖子盯了2天了,还没结果,老师逗他玩呢??

咋就不在翻书呢

网友:
什么是重量匹配?怎么得知?

网友:
这个帖子盯了2天了,还没结果,老师逗他玩呢??

咋就不在翻书呢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逗着玩,我也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
但虽说有教无类,我送上门,也得人家愿意。

网友:
伏枥老师还是讲讲吧.我还有点疑惑,楼主不愿意开口,我开口!

楼主:
恳请伏枥老师赐教了!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但又有点复杂。

简单就是说选择多大的输出力矩,关键是看启动力矩需要多大,中间运行过程中需要多大的扭矩就可以了。

启动力矩=启动惯性力矩+摩擦阻力矩
运行力矩 近似=摩擦力矩

其它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则需要控制和电机特性相关的,每种电机的特点都不太一样。

网友:
顶到伏枥老师看到为止!

网友:
看到楼主和wangzen 的跟帖,却被那个有2000元赏格的帖子吸引过去了。见钱眼开,没办法啊。
在本帖的回复中,4楼w9049237社友的叙述:“從靜止到速度完成共有兩個轉矩需要計算,
一個是磨擦轉矩......
一是暫態轉矩......
(暫態轉矩  +  穩態轉矩) 須小於電動機最大啟動轉矩,
穩態轉矩須小於電動機連續轉矩”。
w9049237是一个台湾社友,用的名词大家恐怕有些不习惯,好在rabitzh 社友在31楼也说了一次:
“启动力矩=启动惯性力矩+摩擦阻力矩
运行力矩 近似=摩擦力矩”。
那么我们就按他们的要求,来计算一下。

网友B:
4楼对磨擦轉矩(31楼的摩擦阻力矩)的计算给出了公式:等于“施力(F) * 工作半徑(R)*磨擦系數”。
这个公式不错,于是楼主在7楼进行计算了:“所需扭矩=200*10*(1.3/2)=1300N”。
这里,200我们知道是轮盘重量;10是由于重量单位为kg ,而一公斤力等于9.8N,近似为10;(1.3/2)是工作半径。那么,代入4楼所给公式,仅仅对应了前两项(F)和(R),没有见到第3项“磨擦系數”。
所以我说楼主“错了!没有一点对。”
这个摩擦系数应该是多少呢?
从首楼给出的图片可以判断楼主是用两个深沟球轴承或角接触轴承来支承轮盘的,所有的设计手册上都很容易查到这两种轴承的摩擦系数。
查到两种轴承径向和轴向的摩擦系数分别为0.002、0.003和0.004、0.005。
按最高的计算吧。那么,在楼主的计算式里添进这一项,就得到了该装置的摩擦力矩为1300*0.005=6.5(Nm)。
这个数值不对,因为从图片上明白看到轮盘是支承在中央轴承套里的轴承上而并非支承在轮盘外缘。就算转轴直径60,轴承用的312,轴承钢珠着力半径也不会大于60毫米吧,因此上面的工作半径就不是0.65米而应该缩小10倍。按此修正,该装置的摩擦力矩就变成了0.65(Nm)。

网友B:
31楼说了“运行力矩 近似=摩擦力矩”,而5楼给出了计算功率的公式“设备的转速n,扭矩T已知,要求功率P,由式P=Tn/9550,便可求出”。这里“P(千瓦),T(Nm),n(转/分)”
由首楼知道装置的转速为每分钟2转,那么我们有P=0.65*2/9550=0.00014(千瓦)=0.14瓦。
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确实,计算非常理想。实际制造中工作会有偏载,装配也会有误差,这些都会使轴承不能在理想状况下工作,摩擦系数会加大。还有为了保证精度,给轴承足够的预紧力等等,设计师应该考虑这些问题,譬如加粗转轴,使用大直径的推力轴承,从而改变摩擦系数和工作半径,也让计算得到不同的结果。
并且楼主设计和制造这样一个轮盘,不会就是这样转动转动而已吧,应该用来完成一些任务,完成这些任务恐怕也要一些功率。再一个空气阻力也没算。
当然,应该把它们都加进去。还有其它未计入情况,可以用效率系数进行调节。
但不管怎样,维持这个装置按设定参数运转,所需功率是极其微小的。

网友:
下面应该计算“启动惯性力矩”了。
这个计算,4楼w9049237社友也给了一个公式。不过我们可以只用物理学的基本公式来计算它。

网友:
论坛上不乏请求计算扭矩的帖子,有点奇怪,怎么一旋转就头晕呢?

网友F:
因为旋转会让人看不清其中的线性关系。
sheldon说:“工程学不过是物理学发育迟缓的小弟而已。”干机械工程的,对万事万物须用“宇宙三大定理”来观察,即“能量转化定理”、“动量定理”、“角动量定理”,后两者是前者的推导。
看转动刚体,必须看到其第一属性“转动惯量”J,此量的计算需要微积分,而微积分的极限概念又十分难学,所以症结在此。
一旦计算出J,则可以按照“角动量定理”列出方程,计算一切你所需要的量。

均质圆盘的转动惯量是m*(0.7R)^2,对你这个而言是近似值。然后根据电机的“启动转矩”T和你要达到的“角速度”ω来计算“启动时间”t:
Tt=Jω
到达稳态时经历的圈数m:
Tθ=0.5Jω^2
m=θ/6.3

网友:
谢伏枥老师的讲解很清楚,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B:
36楼五更鸡社友简述了计算启动旋转体的方法。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对于机械设计者来说,应当务必掌握。这是最基本的东西,自然无需多唠叨。
不过用在楼主这个实例上,还是稍为有点困难。还是“转动惯量”J的确定问题。36楼给出的是“均质圆盘的转动惯量是m*(0.7R)^2”,而首楼的图片却是个有轮辐的轮盘。
因此还是想个变通办法,从线速度入手。
首先,假定轮盘的质量全部集中在轮盘的外缘。
然后由轮盘的转速2转/分得到轮盘每秒钟的旋转速度为12°,以轮盘直径1.3米计算,其线速度为1.3*3.14*12/360=0.136(米/秒)。
速度与加速度的关系公式Vt = V0 + a t 。
此处轮盘由静止状态启动,V0=0,时间t,按4楼给的数值,即启动后1秒钟达到运行速度,则为1,那么就有0.136(米/秒)=0+a*1,可得a=0.136(米/秒平方)。
有牛顿第二定律F=ma。
这里m=200kg,a为0.136(米/秒平方),故F=200*0.136=27.2(N)。
那么启动力矩为27.2*0.65=17.7(Nm)

网友(点评):
请问老师这个启动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呢?1秒和0.1秒相差十倍关系,按照这样的话,启动功率是不是也就大了十倍,那如果是0.01秒呢.......

网友(点评):
一点不错,正是这样。只要看看汽车启动后达到100公里速度时间,就能知道豪车和普通小车差别了。

网友:
上面的计算,请不要学究气地考证,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用的估算方法应当是可以的。
同样求摩擦力矩也假定为轮盘施力点在外缘,把摩擦力矩估算为6.5(Nm)
以这个估算求启动功率,则有(17.7+6.5)*2/9550=0.005(千瓦)=5瓦。
这个功率应当是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多谢老师如此详细的讲解!以后一定多多学习!因为参考日本的设备上驱动选取的是0.37KW的电机,所以有点不敢选小了。

网友:
不懂啊,深奥。

网友:
回复 网友H:

老师都讲很清了啊,有点物理基础和数学基础应该很容易理解的啊!

网友:
不懂啊,深奥。
引用 网友H:

无语。
我说的都是高中一年级学的东西。还要说深奥,要问你的学历了。

网友:
因为参考日本的设备上驱动选取的是0.37KW的电机,所以有点不敢选小了。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设备要卖,不能没有一点形象。如果用太小的电机,恐怕是卖不出价的。
不过我们自己不能没有一点数。
对于你这个转盘,如果正常装配,应当是用一根手指头轻轻推就能达到你要求的转速的。
除掉上面已经举过的转经筒例子外,还有一个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的东西可以参照,那就是旋转木马。
旋转木马应该是诸位小时候都去玩过的吧,想象木马的旋转直径和旋转速度,用机械术语来描述,你认为需要多大功率?
不要忘记功率还有“马力”这个单位。1“马力”=735瓦,而人类最强壮的力士,大约也要3个才能抵上一匹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真耐心!

网友(2010-02-22):
回复 网友B:
伏枥老师,转盘转动起来的惯量不是要和电机的惯量匹配吗,惯量不匹配,电机是不是容易发热、速度不稳定。

网友:
伏枥老师所言极是,讲得足够详细,但是如果给定启动时间,就是在很短时间内达到设定转数并且能短时逆转怎么算呢

网友(2010-04-22):
我有点疑问4楼哪里写1s的加速时间了?

网友(2010-07-19):
感觉加速时间应该不能这样算,它和电机本身的性能有直接关系,这个应该很难估计的。

网友:
前辈们分析得真透彻,向前辈们致敬!

网友:
学习了!分析得真透彻,向前辈们致敬!

网友:
“这个数值不对,因为从图片上明白看到轮盘是支承在中央轴承套里的轴承上而并非支承在轮盘外缘。就算转轴直径60,轴承用的312,轴承钢珠着力半径也不会大于60毫米吧,因此上面的工作半径就不是0.65米而应该缩小10倍。按此修正,该装置的摩擦力矩就变成了0.65”

这点不甚明白,还请  害怕伏枥前辈指点一下啊。晚辈鞠躬致谢!!!

网友:
我也在找这方面资料呢  再看看

网友:
受教育了,最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感谢 害怕伏枥前辈的耐心讲解

网友:
学习中,多谢各位前辈的耐心讲解。

网友:
谢谢,我也有同样的问题需要解答,现在找到了。

网友:
受教了 !非常感謝前輩指點

网友(2010-08-25):
上面的计算,请不要学究气地考证,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用的估算方法应当是可以的。
同样求摩擦力矩也假定为轮 ...
引用 网友B:

    开始不是算好了摩擦力矩吗,怎么又要放大十倍呢。还请赐教。

网友(点评):
前面的计算应该只是在极端理想的情况下,不过是想说明在支承结构良好时,这种转动其实要不了很多能量。真要做,还得考虑后面所加的很多限制。

网友(2010-11-07):
受教了,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设计,正在找资料

网友:
讲解真是详细啊 ,佩服

网友(2011-06-21):
现在正好在做步进电机的选型  谢谢

网友I(2012-07-19):
感觉不太对

网友(2012-09-09):
引用 网友I:
感觉不太对

3年前的帖子,因有社友在40楼点评,打开重读了。
帅杜社友不必客气,感觉那里不对,请教正。免得谬误流传,贻笑大方。

网友(2013-02-17):
看完之后学到了很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非常有用的计算方法。

网友:
这个公司都有设计手册,上面有公司计算。。。。。

网友J(2013-05-15):
引用 网友B:
31楼说了“运行力矩 近似=摩擦力矩”,而5楼给出了计算功率的公式“设备的转速n,扭矩T已知,要求功率P,由 ...

你好伏枥 老师:
             对于你耐心解答新人问题十分感谢,每一步也写的很详细,让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看不明白,即55楼社友提出的问题。按照老师描述分别得到两种情况:
1.作用于轴承上面力矩为0.65Nm,电机功率为:P=0.65*2/9550=0.00014(千瓦)=0.14瓦。
2.作用与轮盘外缘为6.5Nm,         电机功率为:P=6.5*2/9550=0.0014(千瓦)=1.4瓦。
按照我们一般来理解:借用老师对于转经筒的描述,我在边缘推动让他动起来肯定是比在中心推动让他转起来需要做的力更小,但是为什么,计算结果显示,我在外缘推动需要更多的能量?

错误之处还请老师指出。

搜到这篇贴子是有个问题想请教:
      我有一个像转经筒一样的桶,直径700,长度是1300,水平放置,两端出轴,装深沟球轴承,放于轴承支架上面。转经筒自重240KG,内部装了水100KG,桶旋转的时候,水一直由于重力原因在下部。如果是在转经筒外缘做一圈齿轮,我可以还用公式对电机选型有点指导。但是现在需要将减速机直接和转经筒的中心进行直连,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找力臂不知道是否可以借用老师,对于启动力矩的算法。(在家没办法插图,如果需要我到公司抓个图放上来)。

网友:
按纯物理题计算,不计摩擦力,g取10:
扭矩=力*半径
=0.2(T)*1.3/2(m)
=0.13(Tm)
=130(kgm)
=1300(Nm)

网友(点评):
你这不是算轮的,是算棍的

网友:
计算的很好以后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楼五更鸡社友简述了计算启动旋转体的方法。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对于机械设计者来说,应当务必掌握。这是最 ...

老师还有几个问题:
1:中心装轴承的话,中心轴只带动轴承内圈旋转,外圈,转盘怎么旋转哪?
2:从外圆切点施力,和从中心对外施力,力矩是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1、转盘不能和中心轴连接吗? 2、力矩当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伏枥 老师:
             对于你耐心解答新人问题十分感谢,每一步也写的很详细,让我们知其然也知 ...

小时候应该都玩过陀螺。陀螺的最大特点是旋转时气支撑为中心的一个点,和它类比就好理解了。
譬如陀螺仪陀螺启动后不输入能量也能长时间运转。前面的计算也只能是在极端理想的状态下,后面所以马上加上了很多限制字眼。
至于水平放置的装水筒,必须把水作为偏离旋转中心的单独负载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对磨擦轉矩(31楼的摩擦阻力矩)的计算给出了公式:等于“施力(F) * 工作半徑(R)*磨擦系數”。
这个公式 ...

学习了,谢谢前辈!

网友(2015-02-06):
引用 网友B:
什么条件也不缺,缺的是读书时的用功,工作后的动脑筋。

书本的东西当时就是当考试背下,用时方知记得不牢,学机械还是要结合实际授知识比较好,今天看了先生的解题思路,完美解决了我的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楼五更鸡社友简述了计算启动旋转体的方法。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对于机械设计者来说,应当务必掌握。这是最 ...

先生的这个解法很妙啊!把旋转的惯量,转到我们熟悉的直线的惯量问题上面解释

网友:
工程上有很多问题属于非线性的,瞬态的。一般按理想模型计算后,还需考虑实际,所以出现许多校正系数

网友:
谢谢各位,学习了,正在考虑类似的问题

网友:
以前设计计算太自以为是,现在看来,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

网友(2015-05-13):
引用 网友B:
4楼对磨擦轉矩(31楼的摩擦阻力矩)的计算给出了公式:等于“施力(F) * 工作半徑(R)*磨擦系數”。
这个公式 ...

这个数值不对,因为从图片上明白看到轮盘是支承在中央轴承套里的轴承上而并非支承在轮盘外缘。就算转轴直径60,轴承用的312,轴承钢珠着力半径也不会大于60毫米吧,因此上面的工作半径就不是0.65米而应该缩小10倍。按此修正,该装置的摩擦力矩就变成了0.65(Nm)。
老师能把这个再解释一下吗?还有您下面算启动转矩,用的是线速度来算的有点不理解哦。。。

网友:
我搁这事儿上邪比较晕,留个记号先!

网友:
学习了,很实际,很有用

网友(2015-12-16):
算了之后心里才有底,之前有些困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旋转会让人看不清其中的线性关系。
sheldon说:“工程学不过是物理学发育迟缓的小弟而已。”干机械工程 ...

网友K(2016-09-01):
看了各位的见解,整理了一下,学习中

网友:
整理了大家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 害怕伏枥
扭矩应该是N/M吧

N.M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了各位的见解,整理了一下,学习中

学习中

网友(2016-11-18):
所以读书那会儿物理系和数学系的校友经常嘲笑我们工科的力学和微积分太简单。

网友(2019-01-22):
五花八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