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的空气是怎么排出的?

楼主(2009-12-14):
请教前辈:在维修时,需要打开液压油路,导致油路中混有空气。而系统有通常都是密封的,系统是怎么排出其中的空气的?

网友:
排尽液压系统空气很重要,百分百事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减小液压系统的震动和延长液压元件寿命,可以从工作装置油缸、马达等的排气孔进行,边动作边排气。马达上也应该有排气孔,主泵上有,各部分排气。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