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轴承选型---请教

楼主(2009-12-14):
各位领导我单位现在的风机所有的轴承都是skf带锥套的调心滚子轴承!高速的也是!我想问一下是滚珠的用在风机上好还是滚柱的好啊!谢谢大家!

网友:
轴承,是根据工况来选型的。辊子与滚珠,性能参数是不一样的,没有简单的好坏之说,轴承手册和厂家的选型指导里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的。

网友:
滚珠较好,可稍降低轴承座加工精度

网友:
轴承选型要根据多个方面来定性的  载荷  转速 承受压力的方向  刚性  运转环境  不是那么简单的哈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要考虑串动

楼主(2010-01-16):
我想问一下skf的22316E适合高速风机吗?每分钟2970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