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加工中一般多少度时会崩刃?

楼主(2009-12-15):
请问PCD加工中一般多少度时会崩刃? 加工10%硅铝合金的,冷却液浓度为10%-12%。   1、Vc=280      2、Vc=580   Fz=0。08-0。1这样。

网友:
“多少度”指的是什么多少度?

另外Vc明显太低了吧。

楼主:
度,是说切削温度。。。 各位大虾们发表下下。

网友:
一般崩刃不是因切削温度引起的,崩刃主要是因杂质或断续加工影响较大。还有刀具质量上也有较大的差距。我们代现德国玛帕MAPAL——可转位单刃铰刀、可调试多刃铰刀、金刚石刀具精密PCD成型刀,刀具寿命将会更好。

网友:
还有,冷却液不充分也会造成崩刃

网友:
因为PCD刀具材料含碳量高,所以它的失效温度低,大概在七八百度吧!

网友:
楼主的冷却液太浪费了吧,一般3%-5%就可以了

网友:
金刚石刀具的冷却液浓度最好在7%-10%之间,另最好能使用中心内冷的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