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杆件加工,不锈钢303,所有拉丝厂家都说拉不起来!

楼主(2009-12-15):
我这有个零件,材质是不锈钢303,外径是φ4.75,图纸,图片如附件。想拉丝成型后再加工,但,所有拉丝厂家都说拉不起来,或没把握。请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加工,量很大。

网友:
303有2种,1种是含铜的,还有一种是不含铜的,用含铜的那种303材料应该行的,性质跟304差不多,比较有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