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列圆锥滚子安装在轴上后如何来测量它的油隙?

楼主(2009-12-15):
单列圆锥滚子安装在轴上后如何来测量它的油隙啊?

请教,谢谢!

网友:
和轴向力有关,装好后,使劲拉或撬端盖,用表打轴端面

这个轴向力一般书上好象没介绍,去查下相关文章

网友:
装上轴以后为什么还要测呢?一般是轴承组装完测游隙的啊。

网友:
天水蓝好像发过帖子讲到过,楼主找找看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楼上朋友说的办法,我们也在用,感觉不是太科学。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楼上朋友说的办法,我们也在用,感觉不是太科学。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科学,科学是从实践中来的。

同样的方法看你怎么去操作使用

网友: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一般测轴向游隙:BEP。
测量方法:1、测轴承高度四点求平均值。
          2、测轴承座安装宽度四点求平均值。
          3、两数相减即为轴承的安装游隙。

网友(2010-02-28):
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直接测量,一般都是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