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汽缸平稳的启动和停下?

楼主(2009-12-15):
求助:如何使汽缸平稳的启动和停下?

要做一个由汽缸提供动力的推拉门,但完事后发现启动和停止时很不平稳,响应也比较慢。

谢谢!

网友:
自己的想法:启动时用延时气阀,调动平稳后再供汽。停止时汽缸内设计有缓冲装置,或者有机械的缓冲装置

网友:
基本同意上面的说法,然后最好选择直径大点的气缸,推拉门在开合的过程中气缸的相对位置有所变化,力矩不同,所以会在力矩急剧变化的时候产生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