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伺服电动机的性能比较

楼主(2009-12-15):
两相交流伺服电动机和直流伺服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都被广泛使用,下面就对这两类电机进行简单的比较。
一、        机械特性和调节特性
直流伺服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和调节特性均为线性关系,且在不同的电压下,机械特性曲线相互平行,斜率不变。两相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和调节特性均为非线性关系,且在不同的控制电压下,理想线性机械特性也不是相互平行的。机械特性和调节特性的非线性都将直接影响系统的动态精度。一般来说特性的非线性度越大,系统的动态精度越低。
二、        体积、重量和效率
为了满足控制系统对电机性能的要求,转子电阻就得相当大。当输出功率相同时,两相交流伺服电动机要比直流伺服电动机的体积大、重量重、效率低。所以两相伺服电动机只适用于小功率系统,而对于功率较大的控制系统,则普遍采用直流伺服电动机。
三、        动态响应
电动机的动态响应的快速性常常以机电时间常数来衡量。直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上带有电枢绕组和换向器,因此它的转动惯量要比两相伺服电动机大些。若量电机的空载转速相同,则直流伺服电动机的堵转转矩要比两相伺服电动机大得多。这样,综合比较来看,它们的机电时间常数就较为接近。在带负载时,若电动机所带负载的转动惯量较大,这时两种电机系统的总惯量(即负载的转动惯量与电机的转动惯量之和)就相差不太多,可能出现直流电机系统的机电时间常数反而比交流电机系统的机电时间常数为小的情况。
四、        自转现象、
对于两相交流伺服电动机,若参数选择不适当,或制造工艺上有缺陷,都会使电动机在单相状态下产生“自转”现象,而直流伺服电动机却无“自转”现象。
五、        电刷和换向器的滑动接触
直流伺服电动机由于有电刷和换向器,因而结构复杂、制造麻烦。因电刷与换向器之间存在滑动接触,电刷的接触电阻也不稳定,这些都会一想到电机运行的稳定性。另外,直流伺服电动机还存在因换向器所引起的天线通讯干扰,又容易出现火花,给运行和维护带来困难。
两相交流伺服电动机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维护方便,适宜在不易检修的场合使用。
六、        放大器装置
直流伺服电动机的控制绕组通常是由直流放大器供电,而直流放大器有零点漂移现象,这将影响系统工作的精度和稳定性。此外直流放大器的体积和重量要比交流放大器大,这是直流伺服系统存在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