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偏置距怎么确定 ,有没有正负之分?

楼主(2009-12-15):
请教
车轮偏置距怎么确定 ,有没有正负之分? 何为正 ,何为负?

网友:
车轮偏距即轮毂的偏距,是指轮毂的安装孔内侧面(固定面)到轮毂中心线的距离。

通俗的说偏距就是轮毂用来上螺钉的面(紧固面)到轮毂中心 线的距离。
零偏距就是两个面重合,
正偏距就是固定面靠外,
正偏距的轮毂常用见于前驱和部分后驱车型。
负偏距就是固定面比轮毂中心线更靠 里(即靠近制动系统),
那些“大碗”型的轮毂多属负偏距。
因此车轮 毂的偏距不对,会导致吃胎、胎壁磨损、妨碍转向,对安全性产生严重影响。

也就是说:正偏距越大,轮子越靠里;负偏距越大,轮子越往车身外凸。

一般整车设计完,会把偏距量告诉轴承生产厂家,以进行理论计算。

网友:
看楼主在其他论坛以xiaohuilang 001的ID发了同样的问题,可是没人回答,看来还是咱们社区好啊。

网友:
楼主要是准备改装自己的车的话,offset值一定要搞清楚,现在是多少,改完的ET是多少,要匹配,不建议加垫片等操作。

楼主:
呵呵 前辈也去那里啊 那个好像叫中国汽车工程师之家 到处需要权限 还得打工 没去过几次就没兴趣了 3# 草原蒙狼

楼主:
车轮偏置距应该是轮辋中心到车轮安装面之间的距离吧 轮辋中心和轮毂中心一样么??? 2# 草原蒙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我很早就注册的,ID还在,看到你问了,想着你知道哦,没想到又来这里问了,那就是不知道了,就一并回答。常来这里玩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问你自己清楚了啊

楼主:
对于车轮偏置距怎么确定 ,正负之分还是不很清楚 麻烦版主给我一些指点 邮箱:[email=nokia16800@163.comnokia16800@163.com[b]  多谢了8# 草原蒙狼

楼主:
还有偶没有高人啊 多多指点 多多讨论

网友:
我就是做铝车轮的,关于“偏距”二楼版主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不知道还有哪里不清楚呢?

楼主:
轮距的确定 偏置距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请教前辈指点 12# sj9309917

网友:
我图多,贴两张,不需计算;正负约定成俗,图纸定出来,实物量出来的

楼主:
正负约定俗成是什么意思呀 指点一下吧 前辈 14# 恁老厮

网友:
以我的了解,轮毂的偏距是根据车型的要求确定好的,包括刹车空间要求。配什么样的轮胎,就必须要求相应直径和宽度的轮辋。有些东西是已经标准化的,如轮胎和轮辋。
所以前面的帖子已经介绍了“偏距”的尺寸是轮毂上的哪个尺寸,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它之所以为什么要求这样的尺寸值,主要是根据不同主机厂车型的要求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