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抓卡盘夹紧力问题

楼主(2009-12-15):
数控车床,气动夹紧方式,卡盘上三抓为软爪(黄铜材料),气源压强为5bar,

问:软爪夹持工件的包容面积(外圆)越大,三抓对工件的夹紧力越大,越容易变形?
     还是包容面积越小,三抓对工件的夹持力越大,越容易变形?

网友:
包容面积大不易变形

网友:
包容面积越小,三抓对工件的夹持力越大,越容易变形

网友:
包容面积越小,三抓对工件的夹持力越大,越容易变形。

网友(2010-01-16):
包容面积(外圆)越大压力越小,但变形大小与此无太大关系,关键是夹紧力的大小。

网友(2011-06-14):
那弧度怎么弄,我一般理解5度内是直线再大肯定接触也有限

网友:
同等压力 面积越小 压强越大 越易变形  接触面越大 越好

网友:
包容面越大越不容易变形啊     你照工件的外圆搪好了 啊

网友:
当压力调到一定值时,夹紧力就是固定的,当然是受力面积越大越大越好

网友:
压力调定,夹紧力就确定,......

网友:
讲一下,首先你要搞清楚你加工的工件是薄壁类零件还是非薄壁类零件。若为非薄壁类你你就不需要对卡爪的弧度太在意,再者你的软爪是黄铜材质,对工件的损伤也是很小的。若为薄壁类那就要考虑了。包容面越大越不容易变形啊     你照工件的外圆搪好了

网友:
你照工件的外圆搪好了

网友(2011-07-16):
包容面积越小,三抓对工件的夹持力越大,越容易变形
有道理

网友:
也寻求!!。。还需要设置帖子的字数。

网友:
夹的面积越小工件越容易变形。

网友(2011-12-22):
包容面积越小,三抓对工件的夹持力越大,越容易变形。 # a# V$ u: `9 U  s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加工的工件是薄壁类零件还是非薄壁类零件。若为非薄壁类你你就不需要对卡爪的弧度太在意,再者你的软爪是黄铜材质,对工件的损伤也是很小的。若为薄壁类那就要考虑了。包容面越大越不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