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恢复---请教

楼主(2009-12-15):
最近重装了下系统,solidworks软件不是装在C盘,但是现在不能使用了,在不重装这软件得情况下,不知道有没办法恢复~~~

网友:
好像可能性不大,重装一下也不用多长时间。
% W# T" F* E: |+ i好像除了注册表文件外,在系统盘里还有其它文件。重装系统后这些文件就没有了。

网友:
删除重装吧,你想注册表的信息都换了,大型商业程序不同于绿色软件

网友:
重装系统就不能恢复了

楼主:
那好郁闷哦,哎,PRO-E就能够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