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高质泵,机封动环胶套总被油垢卡住---请教

楼主(2009-12-15):
我在的单位是一家大豆加工企业,用的泵基本上都是上海的高质泵。。这泵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机封动环胶套总被油垢卡住,导致弹簧不起作用,动静环贴合不上而漏料,维修量很大。

哪位高人能帮忙想想办法啊。。谢谢啊

网友:
不知道你现在用的是那种机封,从你说的来看,只要弹簧不处于介质中就可以满足你的工况。一般情况下,单弹簧结构比多弹簧结构抗阻尼性要强。若要高保证不泄露,可采用集装式机械密封。集装式机械密封其弹簧不与介质接触,冲洗性的可以有效防止介质中颗粒、杂质的沉淀和进入摩擦副,大大提高机械密封的使用寿命。如需详细了解可以致电0315-2042666

楼主:
主要是油垢把机封动环胶皮套沾到轴上导致弹簧推不动动环,所以动静环之间有间隙所以漏料!

网友:
你可以直接跟厂家售后服务咨询,也可以直接致电给我

网友:
如果改进的话还需要现场分析,对你说的泵的情况及使用工况不了解,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