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为什么不好打火?

楼主(2009-12-15):
请问各位大侠,我们厂有一台线切割,加工合金钢时不导电,不打火?为什么啊?怎么解决啊?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

网友:
范围太大了,你再说详细点

网友:
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接触不良么

网友:
是不是有涂层或氧化钝化膜

网友:
可能是合金钢材料粘,切割放电后的铁屑粘在钼丝上导致不导电,或是割的慢,可以在润滑油箱内放一些洗洁精试试。

楼主:
是不是有涂层或氧化钝化膜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