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15):
1.零厚度问题:
   这是个很典型的问题了,只是拉伸零厚度问题在帮助教程中有相关说明,但在切除时碰到这问题不晓得该怎么办;
2.子装配体问题:
   将一个子装配体插入时,这个子装配体就看作一整体了,不知道如何将其中一个零件与子装配体之外的一个零部件产生运动配合关系。如果要解散子装配体的话,又会打乱层次关系。
3.配管问题:
   之前问过几次了,似乎都没人来答复。今天再请教一下,如何处理各支路间的层次关系,有经验的请多多指教了。

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零厚度你可以想像成实际无法制造出来
右击子装配体,选属性,右下角点选"柔性"(或者叫灵活)选项

网友:
零厚度是不是软件本身不是很完整才出现的

网友:
听不懂什么叫"实际制造不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吗

网友:
1.零厚度可以在原尺寸上变化0.0001
比如原尺寸是10产生零厚度,可以把尺寸改为9.9999或10.0001
2.如果要做动画,我都是把要动的零件单独拿出来。复制一份原来结构层次的,然后修改成适合做动画的
3.不明白问题,没学过管道

网友A(2013-01-22):
解散子装配体后出现子装配体中的一些阵列特征被删除了,怎么办?求高手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散子装配体后出现子装配体中的一些阵列特征被删除了,怎么办?求高手指点

扫街大侠说了:“右击子装配体,选属性,右下角点选"柔性"(或者叫灵活)选项”

完全不用解散子装配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扫街大侠说了:“右击子装配体,选属性,右下角点选"柔性"(或者叫灵活)选项”

完全不用解散子装配体!

试过了,问题解决了!谢谢

楼主:
09年的问题到现在还有人关注,人气不错。
顺带感慨一下,个人使用sw也有些时日了,回头看看之前提的一些问题,都有点想钻地缝的感觉了。
不过现在好歹也算有所长进,基本上能把sw用到工作中,偶尔也能回答一些坛子里的问题了。
感谢社区提供这么一个交流平台,希望与大家一起进步。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SW的死穴--“零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