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后的印斑打磨,困扰着我---请教

楼主(2009-12-15):
各位大虾,小弟一直是从事办公家具制造业的(材质一般都是冷轧薄板),现在正在做一些不锈钢的办公家具,一个问题困扰小弟:就是点焊后的印斑打磨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点焊印斑还原吗,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的,成本很大

网友(2010-03-02):
可以考虑使用日本向洋的平台式无痕点焊机,焊后没有焊坑,直接喷涂就可以了,详情可登录我公司网站www.bstwy.com或登录土豆网搜索(无痕点焊机视频)了解详情。

网友(2011-03-19):
没什么好的办法,或许焊机好的话能没有焊坑

网友:
问题不是很明白,用抛光膏如何?

网友:
点焊的时间不要太长.用布轮抛.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A:
垫上一种垫子(但就是不告诉你用什么材料,呵呵)

网友:
你说的垫子是 铜的吗????????

网友:
抛光下,可以吗

网友:
这个点焊痕迹要看原板材的表面处理情况,如果是拉丝板,可以先把印记用金相砂纸慢慢打磨平,再换一定粒度的砂纸按照拉丝的方向慢慢地打磨,磨出拉丝的效果。但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做一个表面拉丝机,对件的整个大面处理一下。效果还可以。

网友:
这个技术我也需要。

网友(2011-05-08):
要么选择好一点的电焊机要么就用抛光机抛光一下

网友(2019-01-12):
同样在琢磨此事呢,桌面下面有焊点,桌面就有一个痕迹怎么处理都弄不掉,感觉是工艺该换换了,可又想不到什么处理工艺,用过锡焊,不结实,用胶粘同样担心时间长会掉,

网友(2019-02-17):
引用 网友A:
垫上一种垫子(但就是不告诉你用什么材料,呵呵)

你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