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的垂直度---请教

楼主(2009-12-15):
接触的线切割的时候不多.
这有个比较初级的问题,请教各位

要在一个120毫米厚的零件上切一个通孔 直径103毫米.  要求整个孔各处直径的误差在 0 到+3丝以内.
这个厚度,线切割能达到这个精度吗?  想采用的中走丝.

我想实际上,这是个线切割丝同工作基准面之间垂直度的问题. 如果垂直度不好,经过120毫米长度的积累,可能孔两头的直径误差就要超了. 不知道对不对. 想听听专家们的看法.

至于材料, 采用的40Cr调质的,硬度应该是比较均匀的.

网友:
孔割的好不好,首先是线切割机床精度能否保证,其次,你工件的基准面精度是不是在所保证的范围内,你上面的要求一般好一点的线切割机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孔径误差和垂直度无关!

网友:
要保证垂直度应该从几个方面考虑:
1、钼丝与床身基准面的垂直度要调整好;
2、工件的平行度要在平磨上保证好;
3、装夹时对工件打表校平;
4、调整好电平和脉冲;
5、切削液的型号和浓度。

网友:
一般是可以达到的,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这边好像搞XQG的专家较多,我想问问,割出来的生活上面一棱一棱的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