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定位,机械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9-12-15):
机械夹具设计时首先要确定工件的装夹,工件的装夹包括定位和夹紧!在定位时根据零件标注确定需要限制那些自由度!现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
1 在加工长轴零件时常用一夹一顶的装夹方式加工,现在长轴夹在三抓卡盘,并且三爪卡盘好镗出一个台阶用与长轴的定位!这是不是过定位啊.(是不是还与这三爪卡盘所镗的台阶的长度有关啊?)
2.过定位是不是可以?(个人认为是不可以)!

网友:
三爪起到夹紧与定位的作用,定位有径向(自定心)与轴向(台阶),顶尖只起到顶紧的作用,应该是不具定位作用的,所以个人认为这种半夹方式不是过定位,而是全定位,加工上经常采用。

网友:
过定位不是绝对的不可以
在很多实际设计时是必要的

网友:
个人认为可行!

网友:
实际应用中有些地方是可以过定位的。

网友:
过定位可以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
过定位也称重复定位,在一些精加工中有时采取。

网友:
重复定位,一般是不采取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不算过定位,因为是长轴(如果达到3-4m长)我想你的卡爪有0.01mm的定位误差,如不用顶针,另一端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
过定位肯定是不行的
但楼主说的不是过定位,那个台阶是定位轴向的,顶针是不起定位作用的
只是防止摆动

网友:
轴向是靠三爪的台阶面定位的,顶尖是在工件靠上台阶面后才顶紧的

网友:
HSK的刀柄就是过定位的,一般在精度很高的时候适当的可以过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