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式液压接头的六方体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09-12-16):
求助!各位帮看看!焊接式液压接头的六方体是如何加工的?大批量加工!50万件以上!

楼主:
谁有好的经验说一说!或者是接头厂家的来介绍一下加工工艺!

网友:
看压力等级了,低压的随便可以做,方法很多
中高压的,一般有一个锻或挤的过程,
以接头体为例,小直径的,用6方棒加工,大的用冷挤料加工,
小螺母用六方棒加工的多,大的用冷镦的多,主要考虑螺母里面那个台阶的问题,
后面那个接管,是厚壁管冷镦的,批量小的,是冷拔棒车、钻内孔的,批量大不能用这个方式,效率太低。

楼主:
冷镦后还用机加工吗?

网友:
螺纹和槽都要加工,
你那三件不是一个地方加工的,接头体、螺母、接管,一般是分三个厂子干的,螺母有专业的家伙干,你可以自己组装,

网友:
过去,我们做时,一般是六方棒料。再有就是圆棒料,然后上铣床铣六面(同规格,码齐同时铣或同时铣两面,效率也不算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成本不是有点太高了吗?6方料好像比圆钢贵不少呢?

楼主:
看压力等级了,低压的随便可以做,方法很多
中高压的,一般有一个锻或挤的过程,
以接头体为例,小直径的,用6方棒加工,大的用冷挤料加工,
小螺母用六方棒加工的多,大的用冷镦的多,主要考虑螺母里面那个台阶的 ...
引用 网友B:

大的用冷挤压那的多大吨位啊?
那里见过成批量冷挤压6方体的?我看到过热墩,就像加工内六角螺丝是的!
我们公司要大批量生产!所以一直在落实工艺的问题!以往的加工工艺效率太低了!

网友:
你那个东西是三件一体的,你把它拆开,每件单作就可以了,
螺母找螺母厂,但不是一般螺母厂可以做,那里面有一个台,关键是那个台你让螺母厂解决了就行了,其它两个好玩,关键是螺母,

我也正玩这个东西,你是出口吧?成本很重要,机加工的成本下不来,你与冷镦厂协商一下就知道了,你再说的详细,生意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