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检测应注意的什么问题?

楼主(2009-12-16):
粗糙度参数及检测应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粗糙度是根据零件的功能而选择的,可以买对照样板块来对照。

楼主:
我在工作中总结了几点,希望大家看后给多多指教
由于近年来,我国国内各个单位所引进的国外粗糙度仪各有所长,不尽相同,所评定参数的方法、方式和所表示的释义以及在相同的评定方法和方式所采用的符号都有所差异。因此,在检测时,要了解检测仪器的性能,它所评定出来的粗糙度参数是不是我们所需用的,哪些参数是可以代替我们所需用的,
如:1、Rz的定义,就有四种释义和评定方法;
2、3C网纹参数(tpaf CR / tpaf CF / tpaf CL)在HOMMEL(霍梅尔)粗糙度仪上可以直接设置,而在Taly(泰勒)仪器上则采用Htrc参数进行设置;
3、Rk在材料线性曲线的比例参数:Rk、Rpk、Rvk、Mr1、Mr2、A1、A2在检测评定时需要专用的Rk滤波器(M2),在评定时霍梅尔T8000仪器为了避免在检测Rk参数时选错滤波器,在软件设计时只要选中Rk参数仪器就自动默认并运行Rk滤波器,而在Taly(泰勒)仪器上则有两种评定方式一种是(评定长度为一个取样长度)的,一种是Rk(VDA)(德国)(评定长度为五个取样长度)的;
4、Rk在材料概率曲线参数:Rpq、Rvq、Rmq则需用专用的测量软件进行分析评定;
5、滤波方式的不同;有的滤波方式是在测量长度上前后各截取半个取样长度不进行评定;而有的则是在测量长度上第一个取样长度不进行评定。综上所述,所以,我们在检测和评定时,要看所用仪器的使用说明书,了解所用仪器评定出来的参数所代表的含义,从中选择我们所需用的合适的参数向用户提供可靠的数据,尽量保持统一。
技术设计人员在采用现行的技术文件和图样时必须小心慎重,因为不同类型的仪器按不同的规定计算所取得结果之间的差别并不都是非常微小而可忽略。

楼主(2010-03-31):
粗糙度参数Rz DIN
      粗糙度参数Rz DIN(平均峰谷高度)
     定义:对于已经滤波的粗糙度轮廓来说,在Z1到Z5这5个等量相邻的单元取样长度le中,单个峰谷高度的算术平均值即为Rz DIN。(符合DIN 4768标准)
粗糙度参数Rz ISO
    粗糙度参数Rz ISO(十点高度)
定义:在评定长度内,五个最高的轮廓峰高值和五个最低的轮廓谷深值的绝对高度(相对于轮廓中心线)的平均值之和称为十点高度。(符合DIN 4762/1 、ISO/DIS4287/1标准)。
粗糙度参数RzJIS
    粗糙度参数RzJIS(十点高度)
定义:在取样长度内,五个最高的轮廓峰高值和五个最低的轮廓谷深值的绝对高度(相对于轮廓中心线)的平均值之和称为十点高度。(符合日本和我国GB/T 3505—1983标准)。
粗糙度参数Rz
粗糙度参数Rz(轮廓的最大高度)
定义:在一个取样长度内,最大轮廓峰高与最大轮廓谷深之和。(符合我国GB/T 3505—2009标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没有讨论的价值

网友:
用粗糙度义直接测就可以了

网友(2010-09-04):
我们也想采购一台,不知台式好用还是便携式好用.

网友(2010-10-08):
注意取样长度和取样个数的选择

网友:
当然是台式好,便携的不够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