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前所需要的粗糙度,以及滚花后能达到使用要求的粗糙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9-12-16):
我用的是铝棒

楼主:
另外滚花是属于去料加工,还是不去料加工,即加工符号怎么标注?

网友:
搬张凳子坐在这里等待。。。。。。。。。

网友:
建议你看下机械制图标准,那上面有滚花的图例

网友:
看看这个。6(6)说的是滚花

http://book.eefocus.com/html/book/default/68561.html

网友(2010-01-22):
最好不要直接滚花,容易损坏滚花刀,我有这样的经历,QQ417768451

网友:
滚花后一般都有毛刺
要不研磨一下
要不在要求高的前提下上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