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不锈钢---请教

楼主(2009-12-16):
外径16  壁厚3.2  总长110  弯角最小半径12   ,表面不能有拉伤和裂纹,  弯曲角度要任意角度可调.

  请教高手:
怎么做折弯工件的折弯工装夹具  ?

网友:
总长好像比较短啊,直接弯不太好做,估计在下料的时候要长些,弯好后再锯断啊.

网友:
做不到,工装强度不够

楼主:
问题是弯好再锯断,不便于加工,或者说是废料太多了啊  老板会说话的  大侠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