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完了糟里有铁屑---求助

楼主(2009-12-16):
现在公司加工中出现点问题,请求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现状:
设备:INTERSTAR(德国生产)五轴联动+双主轴。
程序:SIEMENS(西门子)
毛坯材料:铸铁
刀具材料:硬质合金+涂层
刀具公司:MAPAL
刀柄系统:HSK-100
加工速度:转速:800rpm  进给:1.0
冷却液加工。
加工的糟直径~89.5,厚2.7

楼主:
刀片侧面,反面

楼主:
刀具近距离照片,请大家看一下刀片和刀柄糟有问题吗

楼主:
加工出来的样子,
糟里面有铁屑,很难用气枪吹出来,每次都要手动完成,大大的浪费时间和人力。

楼主:
加工中照的照片,不是很清楚,

网友:
1.加工量,吃刀深度
2.进给速度
3.产品材料,断屑卷成颗粒状
4.刀片质量,刀具选择

不懂,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槽刀的侧刃有没有避空,可能是铡刃没有避空刀具磨损后挤出来的

楼主:
新刀片加工也一样有。 7# gongfei2419

网友:
看你这刀设计得如此复杂,从性价比来说不如用焊接式刀具还好

网友:
不知道,这些切屑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后续加工 的装夹 吗?

网友:
外观需要很干净,加工完方便后道工序的在线组装。

网友:
一个笨方法,也许有效:

再空走一刀,多花几秒钟。

网友:
不懂   你程序编的会不会有问题啊

楼主:
程序不会错,又不是刚开始T/O 。这个程序都已经加工很长时间了。 13# 676239896

楼主:
再多走一圈并不是几秒钟的事,时间或许要更多,加工时间上也不允许慢。 12# boyoung

楼主:
加工之后影响就是:需要手动弄出来,加长了工作人员的时间,减少产量。 10# 狙击手

楼主:
焊接式刀具?
什么样的焊接式刀具?有此类型的刀具图片吗?
焊接式的应该费用更高。 9# 城风

网友:
你一粒刀片国产的最少要20元,应该有20粒,加起来就400,而且有的刀片还更贵,也许要45元。刀柄可能要几千,而且还不断屑,排屑又不顺畅。用焊接的非标刀具最多不超过600,其排断屑功能比你现在的设计好。或者也可以说是你这刀杆设计得不好,如果设计好的话可换式的比非标的还是要划算点的。

网友:
铸铁呀,一般都是碎屑呀。看是不是参数问题

网友:
刀片上面的刃倾角好像是0°,适当的磨一下前刀面,磨出一个2-3度的刃倾角,可能好一些。

网友:
你那工件好象是钢料

网友:
还是从刀片角度和进给上想想办法吧。

网友:
用一个高速转页吹风叶轮,加工好了之后,换刀(也是安装在刀柄上的),高速转动主轴,即可达到吹风的效果;具体的型号我要到单位查一查。
或是,基本同上但是使用一个侧固刀柄,装一根折弯的管子,边转边开冷却液冲。
大家看 如何?

楼主:
现在就是想在原来刀具上改善或不增加时间和人力,物力。

网友:
以前会吗,还是最近才有的

网友:
我们这里直接找个普工去毛刺

网友:
异想天开一下,做个电磁工装,把工件卸下来后放工装上,通电,把铁屑吸出来,再断电把铁屑清掉

网友(2010-01-19):
楼主你的问题有解决吗?

如果解决了,怎么样解决的?

网友:
可以试着加大速度,也许有点作用吧!

网友:
用一个高速转页吹风叶轮,加工好了之后,换刀(也是安装在刀柄上的),高速转动主轴,即可达到吹风的效果;具体的型号我要到单位查一查。
或是,基本同上但是使用一个侧固刀柄,装一根折弯的管子,边转边开冷却液冲 ...
引用 网友A:

我看切槽刀那边已经有内冷孔了  加工的时候肯定有内冷冲的

网友:
磁铁包布~吸

楼主(2010-03-19):
左边的是改善后的,右边的是之前有问题的刀片。

网友: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本着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原则  楼主能告知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检查下你的刀片调整好没有  在加工中用高速冷却可以把T恤冲走

网友:
请把解决的详细方法描述一下!

楼主:
具体描述原因我也说不清楚,最终是德国解决的问题。他们就给换了另一种刀片,加工没问题了。
有请各位高手看图片知道原因的还请说说自己的见解。

网友:
照片不太清楚哟!
顺光拍摄,微距,不要调焦距。

网友:
感觉照片还是蛮清楚的啊  侧面部分面积加大了 实在想不通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
圆圈中的部分由磨损,这部分就和工件或者铁屑接触了,经过处理后把圆圈处磨小了就接触不到了。我想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换了一种刀具       就OK了       大角度的刀具

网友:
建议不要使用这类组合刀具,成本高而且不适用。你的工件槽中有铁销,主要原因与你的刀具切削槽有很大关系!

楼主:
我们加工是五轴联动加工的,用组合刀具更能节省时间和成本。而且很少有换刀的时候。上面有的刀片能加工上万个件还不止。 41# 张庆果

网友(2011-04-27):
感觉是你刀片的排削问题,铁屑让刀片挤在里面了。

网友:
试试走刀轨迹多走一点看怎么样,实在不行就专门用个人清理下,你们公司应该是钱多得用不完的,请个农民工,为社会创造点就业机会

网友:
改变刀片的刃口形状,切屑太宽无法排出,让其产生槽宽1/2的切屑

网友:
从图片看,刀片有三个变化:1、切削刃与侧刃的刀尖倒了角(如果不是磨损的),2、有了圆弧的圈屑槽,3、切削部分变深了。
不理解为什么铸铁会出现这样的铁屑,一般都是崩碎的。
估计还是新刀片的圈屑槽解决了问题,把大的C状屑变成了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