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节齿轮---请教

楼主(2009-12-16):
D.P                 5/7
#  TEETH       84
P.D                 16.800
P.A                   20
ADDENDUM              0.1428
DEDENDUM               0.1785
BACKLASH                ±0.02
HELIX    ANG              0
硬度要求是262-302HBW
材料是42CrMo
有哪个高手能翻译这个参数的么.还有如果做这个刀具的话用什么材料.
谢谢各位大侠啊

楼主:
天那,救我啊,怎么没人来啊。
有人说D。P 5/7   是这么解释的5是模数    7是齿形
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楼主所列参数似乎并不完整。
英制双径节制齿轮,类似公制模数齿轮的短齿制。
DP 5用于计算节圆直径、周节、齿厚等。84齿,所以该齿轮的节圆直径为16.8英寸。
DP 7用于计算齿顶高、齿根高等径向尺寸。
可以使用DP 5的滚齿刀加工,注意滚齿刀压力角正确,进刀深度按DP 7,第一刀加工后串刀,滚第二遍,以使齿厚达到图纸要求。

楼主:
谢谢LS的,不知道怎么联系,可以发我短信么,谢谢你啊

楼主:
我的QQ是85722581,希望大家互相学习

楼主:
齿根高是不是分度圆直径减去两个齿根距的就好了,那个齿顶高是不是减去2个齿顶距就可以了。
我根据算来算去,相差11丝,所以不知道具体使用哪个方法,是双径节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