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达到0.4以下的粗糙度吗?

楼主(2009-12-16):
铸铁 , D30的孔 深100,用车刀车内孔,可以达到0.4以下的粗糙度吗?

网友:
教材里面说:不可以

楼主:
教材里面说:不可以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达到什么粗糙度?

网友:
最多ra0.8,想达到Ra0.4只能磨,滚压。

网友:
cbn刀片可以干到0.8

网友:
铸铁要加工到0.4,可能难度比较大,试试滚压吧

网友:
加工铸铁最好的刀片应该是PCBN刀片了,你试一下。

网友:
基本是不可能的了;
Ra0.8都比较危险,即使能干出来,刀片寿命也好不到那里去;
一般是Ra1.6的要求;
Ra0.4只能考虑其它工艺了。

楼主:
基本是不可能的了;
Ra0.8都比较危险,即使能干出来,刀片寿命也好不到那里去;
一般是Ra1.6的要求;
Ra0.4只能考虑其它工艺了。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加工钢件的话,粗糙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钢件一般1.6

楼主:
钢件一般1.6
引用 网友C:

非常谢谢各位

如果是外圆的话,粗糙度是不是可以好很多?

网友:
我现在对车床了解的不多,单以前在教材里面介绍,车床加工的精车外圆是1.6。镗孔内圆是1.6。

网友(2010-02-02):
精镗后珩磨,发动机缸孔都是这么做的,要求0.4的粗糙度确实是对的

网友:
车削绝对达不到这一精度。

网友(2010-03-28):
基本是不可能的了;
Ra0.8都比较危险,即使能干出来,刀片寿命也好不到那里去;
一般是Ra1.6的要求;
Ra0.4只能考虑其它工艺了。
不过,用磨吧

网友:
用车不可能,铸铁能有1.6就不错了

网友:
钢件用cbn刀片可以达到0.4,热后可以达到0.2;铸件得用滚压。(必须考虑机床刚性,和最高能达到的线速度)

网友:
精车一般最高1.6,0.4或更高需用滚压,行磨

网友(2010-05-01):
我司做过 铸铁件用粗精珩磨工艺(精珩工艺,余量0.02mm)加工 表面粗糙度可达0.2,外径磨工艺 砂轮粒度大一点的也就0.8吧 粒度再大就表面烧焦了

网友:
我有个产品只能用车的,铸铁车成1.6的

网友:
带修光刃的CBN刀片可以达到0.4

网友(2010-07-17):
不可以,我们公司实验过,灰铁HT250表面粗糙度可以做到0.5-0.8的范围.调质45#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国内 用CBN加工铸铁  一般1.6          国外高,见过一个加工合金钢的  Ra0.2  很吓人

网友:
基本上不可能,0.8可以尝试一下,可以考虑磨削的方法

网友:
对于 磨床达到这个标准很简单!
机床本身的刚性 精度 刀具可能很难克服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