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比如莫氏锥度)传递扭矩的原理??

楼主(2009-12-16):
锥度(比如莫氏锥度)传递扭矩的原理??

网友:
呵呵呵楼主这么一问,我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网友:
好像是自锁吧!

网友:
有扁尾的靠扁尾传递扭矩,比如钻头,无扁尾的靠摩擦力传递扭矩,比如锥柄铣刀,靠螺栓拉紧产生摩擦力

网友:
3楼正解,是靠自锁。

网友:
过盈来传递扭矩的吧

网友:
细心的人会发现,莫氏锥度0到6共7个型号,锥度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精心设计的,为了可靠自锁,同时便于拆卸。。。。。。。。。。

楼主:
锥度大的摩擦力大吗(同样的小端直径)?

网友:
根据虚功原理,锥度的数值等于锥面上的“正压力”与“轴力”的比值。
/ P4 P: L8 D1 [6 N) e20号锥度,若轴力为1吨,则锥面上的正压力为20吨,乘以静摩系数0.1,最大静摩力为2吨,再乘以锥柄半径,就是可传递的最大扭矩,扭矩值与锥柄半径成正比。

网友:
不过莫氏锥度的那些细微差别,鄙人还真的不知道其原因,只了解到公制锥度已统一为1:20了。

网友:
有传递的公式么

网友A(2012-11-13):
学习了谢谢无能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无能大师

之前真没注意过,无能的解释比较合理。学习了。。。

网友(2022-04-22):
无能 能加个好友么?向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