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接触分析实例

楼主(2009-12-16):
ansys接触分析实例

网友:
补充:
实例问题描述如下:
在旋转机械中通常会遇到轴与轴承、轴与齿轮、轴与盘连接的问题,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可能有不同的连接形式。但大多数连接形式中存在过盈配合,也就是涉及到接触问题的分析。这里我们以某转子中轴和盘的连接为例,分析轴和盘的配合应力以及将轴从盘中拔处时盘轴连接处的应力情况。

网友:
2# timeflies 谢了呀,看来你还是蛮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