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生产的发动机,油底壳有渗漏现象---请教

楼主(2009-12-16):
我们公司生产的发动机,油底壳有渗漏现象,虽然很不明显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我怀疑是涂密封胶面有油没有擦干净所致,但是老工人师傅都说没有影响,我想请问高手们,那影响大吗?有多大?(密封胶是那种机械行业密封时通用的高分子密封胶,另外加纸垫子)

           谢谢了

网友:
有两种可能:
  1.是涂胶是过多,经过装配挤压(需擦拭),磨合时胶受热后又会有部分溢出,粘上空气中的灰尘,造成假渗油现象。这种情况对使用影响不大。客但户很难理解和接受。
2.是确实密封效果不好,产生渗油。这由你说的密封面清洗不彻底,或返修时没清理干净,也有可能是垫片本身的原因,装配力矩等因素。应该自修分析。这种情况客户是不糊接受的。必须解决在工厂内部!

网友(2010-01-22):
是垂直轴吗!

网友:
渗漏的原因是比较多的,泊比版主已经列举了,密封面有油会影响密封胶的密封效果,不论关系大不大,工人的责任心不强!!

网友:
柴油机行业有三漏:漏油、漏水、漏气
油底壳渗油,原因很多,泊比前辈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解决方法,一般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有针对性的处理:
1、要从批量上调查,如果渗油仅是个别情况,则不用太在意,问题可能出在零件上或者个别上紧力矩不够;
2、如果是批量问题,就要从垫片、密封胶、上紧力矩三个方面进行调查;
3、垫片要求无薄厚不均的质量问题;
4、密封胶,可以考虑多试用两种,比如试用硅胶等等;
5、上紧力矩必须均匀,且要按照标准力矩、标准顺序上紧。

网友:
学习了,技术贴

网友:
涂胶之前必须清洁结合面,不能残留有油迹,涂胶不要涂太多,涂在密封带中间即可,如果密封胶挤压出来了,需要用汽油擦拭干净,它会粘灰尘,看起来就像漏油

最好是在密封纸垫上印刷出密封硅胶线,这样不会出现溢流现象

网友(2010-03-01):
这个问题你完全可以自己给出答案,方法很简单:
在生产线上涂油底壳密封胶的工序,找到一台或数台工人涂密封胶面有油没有擦干净的发动机,记录相应的部位和发动机号,按正常生产过程试车后,对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如出现了渗漏现象并与原反馈的问题一样,就验证是装配导致,否则就不是,应从其他方面找原因。
另从你的描述中发现有很多不确定的问题,主要是故障现象不清晰、细致。
1、是否真的渗漏?是机油还是胶?
2、渗漏的部位是否有规律?
3、是从密封垫与油底壳之间、还是密封垫与缸体之间、还是密封垫本体?
4、故障率多少?与生产日期是否相关?与不同装配工人有关?等等
等把这些问题都调查清楚了,方向基本就明确了。是设计问题?还是零部件制造问题?还是胶的问题?还是工人装配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朋友的指教,现在我们用更结实的加强板,然后拧紧力矩稍微加大了点,问题好多了,
    各位的支持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看看结合面的应力分布情况
那样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出是不是由于设计原因导致的渗漏

网友:
为什么加密封垫后还要在上面涂一层胶呢
单一层垫或是涂胶就可以解决漏油吧,两样加一起是更好,还是会造成浪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