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允许倒角?

楼主(2009-12-16):
今天画图时发现一根轴在轴端注明不允许倒角,
这是为什么,平时大家有没有遇到不允许倒角的情况?
谢谢!

网友:
根据常识,凡是回转体锐边处都要倒角。但也有例外,比如某些零件专门注明“保持锐边”。至于原因根据使用要求。你把图穿上来,说明用途。

网友:
有啊,有时候为了保证接触宽度,只需要清除锐边毛刺即可,倒角就坏事了

网友:
比如说冲模的刀口?不允许倒角的

网友:
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楼主能把图发出来吗?当然如果保密就算了,一般情况下冲裁模不允许倒角,其它的还真没见过,希望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比如齿轮泵齿轮的齿顶不得倒角,否则造成泄漏

网友:
你哪是什么场合?

网友:
主要是使用性能的原因吧!

网友:
我这里在导轨对接处要保持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