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机床反向越冲?

楼主(2009-12-16):
请问数控机床,如何解决机床反向越冲?
了解到好像有些系统是配有去除尖峰的能力的,如果有此功能,在哪个参数中修改?
如果系统不能修改的话如何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麻烦各位大侠多多帮忙!

网友:
会不会是反向间隙参数的是设置太大了!!把设置数值改小下看看呢??

网友:
高深问题?不懂。

网友:
请查阅你的系统的手册.一般的系统都有补偿的,只是不同的系统的术语不太一样而已.
假如真没有,那只能先保证机械传动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