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镗刀的调整---请教

楼主(2009-12-16):
各位,最近小弟连续报废了两个铸件,在试加工的时候,都是因为没调好镗刀,刀头的刻度盘与实际不对应,估计是间隙的缘故,可是该怎样才可以消除间隙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任何精镗刀只要是螺纹结构他都有间隙,精镗刀调整之前先把镗头往小的方向调整一圈或或半圈,然后往大的方向调回,以排除间隙,留一定的余量试镗一刀,测量后根据尺寸差多少调整多少,如果调大了,按以上的步骤重新调,尺寸不够那再继续调

网友:
我建议精镗刀微调时最好不要从主轴上取下到对刀仪调校,直接用千分表在机床上调整。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不过应该都是这样做的吧。

网友:
调刀之前先用精密测量仪测一下刀的直径是多少,再根据孔径的差异需要调多少而定。精镗刀一般情况不要为了省时间直接看刻度尺调。

网友:
单动式还是双向同动的?

网友:
对刀仪也只是比较作用,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

网友:
2楼和3楼已经说的很好了;
精镗刀这东西,调多了就有经验了,无论是在对刀仪上,还是在主轴上打表,都能快速调到想要的尺寸;
前提是你已经相当了解你的刀具和对刀仪了。

网友(2010-01-15):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楼主什么机床,什么镗刀?如何调整的呢?
有些镗刀没什么间隙,但经验很重要。

网友:
看来楼主明显是新手的了。

网友(2011-03-25):
好的精镗刀上面的刻度尺非常准,精度可达0.002mm,使用寿命也很长。还要看锁紧过程中刀具的大小是否发生变化,好的精镗刀是不需要锁紧的。比如L148-33-1102,可以参考www.jxnct,.cn.
不好的却是要么时好时坏,要么一点都不准,只能起到调节作用,就只能依靠百分表来进行经验调节了。

网友:
更正一下:www.jxcnt.cn

网友:
不好意思,再次更正www.jxnct.cn
以此为准。

网友(2011-09-27):
使用技巧很重要,不要等剩下几丝,才调整,这样刀具的压力和10多丝不同,除非刀尖很锋利。
另外,我司的精镗单元的反向间隙小于5微米,她不仅帮助你无论怎样调整都能调整准确,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的稳定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2-01-04):
学习了,我们准备用精镗刀加工新产品。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