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床的结构---请教

楼主(2009-12-16):
以前常用摇臂钻床,最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其摇臂是靠丝杠传动上下移动的,那摇臂绕立柱中轴旋转时,丝杠是怎么个状态呢?

楼主:
没有共同研究啊?

网友:
谢谢,这个留下了

网友:
立柱绕中心轴旋转是内外套结构的

要是真如你所说是丝杠的
呵 我也知道丝杠是什么状态的

网友:
立柱绕中心轴旋转是内外套结构的

要是真如你所说是丝杠的
呵 我也 想 知道丝杠是什么状态的

又少打个字 晕

网友:
应该旋转时是整个立柱与底座之间旋转的啊!但没仔细研究过,改天抽空好好去研究研究。

网友:
丝杆不动,跟着立柱一道转

网友:
如附图结构。

网友:
顶部丝杆安装部位应随着臂一起转动,

网友:
这么说是靠丝杆将上面的丝杆座一起旋转起来的,有没有感觉有点不妥啊

网友:
是立柱和大臂一起转动,可不是立柱不动丝杠和大臂转呀.千万别弄混了.

网友:
这么说是靠丝杆将上面的丝杆座一起旋转起来的,有没有感觉有点不妥啊
引用 网友A:

不是靠丝杆带动上面的丝杆座转
而是你能看到的全部一到转。不转折部分在立柱里面部分。

网友:
顶部丝杆安装部位应随着臂一起转动

网友:
整个立柱也转的,否则横臂的升降电机那块不是要被卡死了

网友:
哈哈   看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2010-02-12):
顶部丝杆安装部位应随着臂一起转动立柱里面有一推力轴承

网友:
你问这个问题你问得有点过份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简单,充分显示他肯开动脑筋,值得表扬

网友:
轴承在此处,刚看完图纸,嘿嘿

网友(2010-07-24):
楼主的问题有意思。。。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丝杠是什么状态的

网友:
平时还真没有注意这个

网友(2011-09-21):
提问  说明他一直在思考  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2011-10-22):
丝杠和立柱是一起旋转的

网友:
就是立柱上的两个套一起转动,这样说不都明白了,谢谢8号发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