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镀银氧化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16):
铜件镀银后,在空气中易氧化,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镀银层在多少湿度及多少温度下开始氧化?
如果采取一定的手段对其进行干燥,是否能够完全避免氧化~?
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镀的是哪种银?有无镀银标准?

可以先做盐雾试验,看看镀层的耐腐蚀能力。

能否贴一张氧化前后的照片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