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变速箱制造询价

楼主(2009-12-17):
我们想买一台齿轮变速箱,一输入两输出,两档加空挡,要求能锁挡,现在找了一个生产厂家,厂家初步估算重量660公斤,现在报价8.5万。不知这个价格是否合适?关于齿轮箱的加工这个价格一般怎么估算?请老师指点,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不好报价,差数据。如使用工况,功率,转数。通常情况660公斤,报价8.5万高了。

楼主:
输入转速2100.输出转速2100和1200,输入功率486HP,使用工况:一天12小时,一年360天。

网友:
我在泵站用过变速箱,在轧线,在其它生产线用过多轴多速的箱子,你这里说的不太清楚,纯按减速箱说,现在价格高的大约4万/吨,
但你这个东西,有同步器,有离合器,离合器的价格比较复杂,气动和液压就差很多,液压缓冲形式不同,又有差距,
你可以把这东西分开,单做齿轮箱,离合部分外挂,假如有地方的话,你让厂家单报齿轮箱看看,就知道价格了,现在很难说清,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 4# 过街蛤蟆

楼主:
这个问题真的没有知道吗?请教工艺工程师了。

网友:
蛤蟆大侠说得米错

网友:
你就做一台跟批量没什么区别,只会贵的。呵呵,报价高不高要看的

网友:
这台齿轮变速箱加工应该不高的呀。

网友:
我的感觉还是贵了!
价位在5W左右差不多吧?

楼主:
只知道箱体和传动轴包括齿轮的核价方法不一样,但到底怎么核想请教这个知识。

网友:
楼主问题太笼统了点,重量不能代表什么。如果同系列型号的用重量可以估算,如果结构不同,那怎么算。你是怕泄密吧,不敢说详细了。是新产品吧

楼主:
其实没有什么过深的技术。我看别人一般就是按重量核价,然后根据难易程度乘以相应的系数,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系数怎么取。

网友:
哦,学习了。没个厂家的报价也不一样的吧。能砍价的么。

网友(2010-01-16):
单台肯定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