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切割加工问题--请教老师

楼主(2009-12-17):
我公司买了一台泰州生产的线切割机床,开始加工工件厚度比较厚,效率也较高,使用3个月后,厚件割不动了,效率也低了,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
高频有问题了吧

网友:
缺少具体数据,开始多厚,线是否换过?
什么材料、切不动是否断丝?

网友:
导电块磨损了吧!

楼主:
原加工厚度600mm,材料为20CrMnMo,Q235,机床没有动过,加工时火花很小。切不动不断丝。

网友:
应该是导电块要换了

网友:
呵呵,这个高度想不断丝也难。换新皂化油试试吧。

网友:
学习了,不了解线切割

网友:
没有碰到过。希望楼主来回贴。说说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高度想不断丝也难。换新皂化油试试吧。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皂化油脏了

网友:
表面是否有氧化层??显示的电压和电流数据是多少??

楼主:
高频头和导电块都检查了没有问题。皂化油也换了,不见好转。

网友:
接托板那根电线有没接好,注意有没磨破.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决 如果楼主解决好了  也请告诉大家

网友:
线切割,见过,不太了解

网友: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高频有问题——直接找厂家来检查
2、最可能是导电块氧化严重——换个面吧
3、钼丝得换了
4、冷却液坏了,——更换,如果用的时间还很短,建议你加个两瓶“白猫洗洁精”,呵呵
5、工件待加工处氧化严重,导电性能达不到,这是我遇到过的问题,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反向走丝吧

楼主切这么厚的东东,电流可能只能达到2A左右,时间久了容易出现2、3、5三个问题

网友:
基本上皂化油脏了,hua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热心,其实大家说的常规问题我们都检查了,也从外面请人来修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600厚的是什么件,棒料吗?还是锻件?

网友:
同意楼上的办法,更新皂化油,清理导电块及导向轮、丝嘴,总之机器该清理了。尤其是加工含Cr、Mo等合金材料。

网友:
今天去工厂参观了线切割机床
挺感兴趣的
只是不太懂
以前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
首先这个件的高度在这儿摆着,材料也是,基本上是属于难加工的行列,问题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也很多,先从主机床上考虑,钼丝是否太松,导电块是否磨损,导轮跳动是否严重,冷却液本身是否太脏,因为冷却液的作用不仅仅是冷却,最主要的作用是导电,,工作台负极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有接触不良的嫌疑,工作台上是否太油脏,工作与工作台之间是否不是全部接触;如果这些一一排除,再就只能从高频上找原因,功放管是否有烧坏的,因为这么高的工件,功放管要开很多,如果其中的一二个烧坏,致使电压不够,切割能力下降,单片机上的微调旋钮是否开的过大,使钼丝有吃丝现象,以致于钼丝切割几步,回退几步,没完没了,似乎割不动的样子,肪宽是否开的够大,脉间是否设置合理,高频与主机床的线路是否畅通等,你说的不够具体,我只能从各方面来分析一下,一起来研究探讨.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得有道理,应该是高频上和功放管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还没有解决,暂时还可以加工,没动它。

网友:
冷却液换了吧,,,,,,,,,,,

楼主:
冷却液换了,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最近又发现放电火花不大。

网友:
把导电液浓度加大,看看导轮,把电压跟电流调一调,我们也出现过

网友:
最近发现一件比较有趣的事,线切割上的三个导电块,有一个的线被钼丝的线割断了,仍能继续工作,只是再也不能自动对中心,且发现电火花不大,切割速度明显变慢了……还没有验证是否与前面的线有直接关系,不过另一台同样的问题,却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