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自动识别---探讨

楼主(2009-12-17):
最近我们在做一个数控加工中心的刀具自动识别系统。首先是应用射频技术达到刀具的自动识别。然后再将安装在刀具中的射频卡中 信息读出传送给数控系统。
各位有没有以前用过射频识别的?有几个问题希望能与大家探讨一下:
1。如何将射频卡放置在刀具内部,怎么放,放在哪里
2。读卡器的安装
3。读卡器读出的数据如何与数控系统相连
欢迎大家跟贴阿

网友:
你说的射频卡是不是与商品上的条形码类似啊,可以区分不同的商品。必须放在内部吗?

网友:
射频签贴在刀具外面就可以,但要控制与射频接收器的距离,太远就不行了,
读写器不是读卡器,是装在系统里面的,
读写作器的接口有说明,按说明连接到系统就可以了

楼主:
对,是和条形码差不多。都是用来识别的。但是条码我们怕出错。就用的射频卡 2# hanchaohch

楼主:
射频卡装在刀柄上。我的意思是怎么把他装在刀柄上。装上去要不要考虑高速旋转的平衡问题。还有用什么机器什么方法装在刀柄上。
读卡器肯定是一个实物而不是一个程序 我觉得任何程序都必须以硬件为载体。读卡器和射频卡之间的通信还要编写些东西。
射频卡的选择和读卡距离有关系。
额~过两天在研究~这两天没时间 2# hanchaohch

楼主:
我觉得我们的方向走错了~
其实这些技术都已经成熟并且已经商业化了,我们还在这里从头开始做
好不容易做出来发现人家早就有了。。。怎么写论文。。

网友:
射频卡与条形码是完全不同的两东西,技术也不一样,汽车收费站的是射频卡,超市的是条形码,怎么会被理解成一个东西?不解,

网友A:
楼主回头挺快的。
的确这玩意是早就在实用的东西。大型刀库上用得多,这样可以随便装刀,节省换刀时间。

楼主:
这里讲的是应用。识别技术主要就是条码和射频 6# robi

网友:
安装轴的中心端面就不要考虑平衡

网友(2010-02-03):
刀具大多数是金属,射频卡放在内部会电磁屏蔽的,射频卡接收不到激发信号
最好是贴在刀具表面,或者在刀柄上用激光刻蚀出二维码,再用读取设备读取出来

楼主:
准备贴在刀具表面

网友:
需要解决自动识别的准确性、可靠性与可维修性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4-22):
已解决~
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2011-10-14):
引用 网友A:
楼主回头挺快的。
的确这玩意是早就在实用的东西。大型刀库上用得多,这样可以随便装刀,节省换刀时间。

您好,用RFID技术实现随便装刀,自动读取数据,起到误用检验的作用,一般都是怎样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