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骑行时为什么不会倒?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笑话——关于伪科学

楼主(2009-12-17):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笑话——关于伪科学
小时候,看科普杂志中讲:自行车骑着的时候不会倒,是利用了陀螺的原理,车轮飞速转动,就产生了稳定性。于是,我学骑车时想:只要骑起来,有了速度就不会倒了。害得我不知摔了多少跟斗。
当然,我对自行车不会倒的原理已经有了另外的理解。
大家说说看,为什么呢?

网友:
与陀螺原理有些关系,但不全是,人骑车的时候,修正曲线斜率比较缓,每一次修正是连贯的,另外,还利用了前轮自找正的摩擦力进行自正,低速的时候,修正曲线变抖,不连续,前轮自正能力消失,所以就不稳定了,但通过训练,比如马戏团的,用自身的高频小幅修正,改善这个修正曲线,依然可以不倒,谁训练了,都可以,只是习惯问题,
用陀螺仪可以解释日本的机器人骑车原理,那才是真正的陀螺原理,

网友:
一次,咱学骑自行车时~不到,原因直冲装满水的跳远用的沙坑中停下

网友:
轮不转的时侯,其实就是个倒立摆(尤其是独轮车),这可是控制类研究生必须掌握的模型。原理懂了并不代表就能象杂技演员一样。就象以前俺同学(打乒乓球很厉害)对俺说:你一定知道球是怎么旋转的,应该如何应付,但是就是应付不了。

网友:
自行车的确是个划时代的产物

网友:
有个什么角动量守恒的定律,可以证明自行车不倒

楼主:
我觉得原理应如下:
人和自行车受地球引力和离心力,离心力是指骑行时的转弯引起的,直行时离心力为0,但直行仅在左传变右转时一瞬间,人总是不停的左拐、右拐。
重力与离心力合力的方向必须指向两车轮与地面接触点的连线附近,这时自行车不倒的原因。正如“过街蛤蟆”兄所言,人骑乘时在不断的修正。这个“修正”就是不停的左拐、右拐,保持重力与离心力合力的方向必须指向两车轮与地面接触点的连线附近。
即便在赛道上转弯的自行车,转弯半径也在不断的微调。
另外,你骑车时把住车把,不要让它动,试一下。。。。。。。。。。。。。。。

网友:
俺的理解: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31787&page=1#pid744735

网友:
自行车不倒,关键在于前叉是弯的以及前束后倾,使自行车由于自重以及骑行者的重量使其重心位于最低点,当龙头偏转时,使轮胎的着地点发生变化,车辆重心偏转到前轮和后轮着地点连线之外,并且重心被抬高,如左转,重心移到车轮着地点连线的右边,右转时,重心移到车轮着地点连线的左边。起着负反馈的作用,避免了自行车的倾倒。
人骑行转弯时,人体会自然向转弯半径内侧倾,此时离心力和重力的合力方向刚好通过着地点连线上,形成平衡。人还在不断的摆动龙头,修正这个合力的作用位置,无论是转弯还是直行(实际上自行车总是走的S形),都是在不断地生物反馈调整,自然不会倒了,如同人走路一样在不断地调整重心。

网友:
见解深奥啊!!

网友(2012-07-05):
都是大神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