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内孔用什么方法加工快----请教

楼主(2009-12-17):
HT200的材料,直径28H7的公差,长 度24用什么方法加工效率比较高?

网友:
零件外形如何?

网友:
毛坯铸造的时候有孔还是没有孔?
粗糙度怎么样?
一般的用粗加工钻一次,再用铰刀再来一次。
还有一种更高效的办法就是:钻头和铰刀一体的。钻的同时也保证精度和粗糙度,不过直径28的会很贵的。国内估计生产不了。

网友:
可以用U钻,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
没粗糙度要求 不能判断

网友:
没有工件的外形尺寸,谁知道车好,还是钻好。

网友:
HT200的,估计粗糙度要求不是太高,直接钻就可以吧.

楼主:
7# 觉猫 外型是圆的,粗槽度要求3.2,毛坯有孔单边1.5的余量!

网友:
同意5楼的,可以用U钻。

网友:
通孔盲孔?通孔的话可以做复合镗刀

网友:
批量大吧
& B% f7 f' W/ q用拉刀; I7 C' l; x3 Z+ B

网友:
可以用硬质合金U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