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设计模块中关于边缘壁尺寸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17):
CATIA钣金设计模块中:边缘壁命令,主要有角度和高度这两个参数来定;而其中这个高度参数是边缘壁线性长度;而比如当角度是100时,我想问可不可以用垂直高度(即相当于角度90这样的垂直高度)来确定呢。谢谢

网友:
在高度参数中添加公式:L/sin(10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还以有一种方法是画个草图去扫掠

网友:
还以有一种方法是画个草图去扫掠
引用 网友A:

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