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机控制系统上加显示装置----请教

楼主(2009-12-17):
根据GB/T5031-2008《塔式起重机》要求:塔机必须配置“显示装置”,也就意味着如今没有配置该装置的塔机生产厂家必须改变其控制系统。
     由于塔机电控系统本身属于强电控制(380V),如今要接入弱电系统,该如何进行改进呢?

楼主:
采用中间继电器?作为中介?
还是直接由传感器接入显示装置?
因为主要要体现塔机:额定重量、变幅速度、起升高度、力矩等参数,以确保塔机安全工作!
这只是我个人以为的

网友:
robot2006 网友好!
.
我不知道是否有专业做这种控制设备的厂家,是否已经标准化了,是否经过了国家认证。
这类涉及重大安全方面的控制装置,得通过国家级安全质检部门的验收,才可用于设备上。
.
主要的技术内容:
1、单片机技术。
2、压力传感器。
3、扭矩传感器。
4、角度传感器。
5、位移传感器。
6、A/D转换器。
7、数字显示器。
8、……。
.
syw  091218---00.47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
    你好!
    这个显示装置目前已有厂家生产制造并推广使用,有的已申请了专利,但目前大多数塔机生产厂家大都没有使用,也就是说正在改进状态。
    的确这涉及到重大安全方面的控制装置,我公司来了几个销售这方面的技术人员,按他们的思路,这对于他们来说很简单,因为之前他们做过挖掘机等控制装置,说塔机这个控制对他们来说是很简单的。主要就那几个动作。当时我就表示怀疑,按他们的思路,主要就添几个如前辈所说的几大模块,如传感器、A/D转换、还有数字显示器。但是还得我们自己提供。
    正因为这事涉及安全,自己又不很懂。。。

网友(2012-02-15):
塔机的显示器应指力矩限制器,网上可以查到。动态监测吊载重量,防止倾翻。有专业公司做,含长度传感器,应力传感器,控制器和液晶显示器。国产10K,进口20-30K。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中间继电器?作为中介?
还是直接由传感器接入显示装置?
因为主要要体现塔机:额定重量、变幅速度、 ...

采用电位计,压力传感器 4-20mA  或1-5v  现在市场都有的 买好多的。叫 塔机防撞系统  或塔机黑闸子。

网友(点评):
你对塔机的专业知识很了解啊,多多介绍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