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缓冲器详细说明

楼主(2009-12-17):
为何需要使用油压缓冲器:
增加生产量最简单的方法为提高机器的操作速度,但其结果常造成过大 的振动噪音、机器及产品的损坏及生产机器的快速折损等缺点,且由于过大的冲击力会使得安全性大幅的降低,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使用CJAC工业用油压缓冲器让您鱼与熊掌可以兼得。任何需要吸收动能 或冲击力的场所,CJAC工业用油压缓冲器皆可提供平顺的线性减速,平稳且安静地以最小的力量停止或改变工作件的运动方向,不但可以完美无缺的增加产能,生产线机械及操作人员的安全也可有保障。
因此,使用CJAC工业油压缓冲器的效益,可归纳成下列几点:
1. 提高生产效率
2. 延长机械寿命
3. 简化机械设计
4. 降低维护成本
5. 降低振动噪音

油压缓冲器之缓冲效果:
和其他缓冲器装置如弹簧、PU胶、空气暂存器(air buffer) 、阻尼器(dashpot) 等相较,停止同一运动工作件所需要的作用力会因缓冲装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唯CJAC工业用油压缓冲器,能在其缓冲的 行程中,平稳且安静地以最小的力量将运动件停止下来。
为各种不同缓冲材料所产生的冲击力曲线图,透过特殊设计的油孔系统,CJAC 工业用油压缓冲器在整个缓冲行程中,可提供一个近乎固定大小的抵 抗力 (或称为线性减速) ,工作件所有的动能皆转为热能,散发至周遭的环境中。而弹簧、PU胶、空气暂存器、或其他橡胶类的材料只消耗一小部份的动能,而将大部份的能量以弹性位能的形式储存,因此在行程的末端,无可避免地会产生非常大的抗力及反弹力。其他如阻尼器等,由于缺乏精心设计的油孔系统,会在缓冲行程的开始时产生很大的冲击力。

油压缓冲器之原理及构造 :

所有的 CJAC 油压缓冲器皆可由 来说明其缓冲原理。当受到撞击时,活塞杆往内移,迫使液压油通过油孔流入蓄压器内,因而产生抵制力。
经由设计及试验过的油孔大小及排列,在整个撞击的过程中,内压缸内的压力始终保持一定,如此便产生一固定大小之缓冲力,也就是所谓的线性减速。 经由此线性减速过程,CJAC油压缓冲器能将运动工作件平稳且安静地以最小的力量将运动件停止下来 。在冲击行程结束时,复归弹簧将活塞杆推回起始位置,以等待下一次冲击

油压缓中器之品质检验及测试系统:
油压缓冲器品质一直是经营的最高指导原则,本公司特与工业技术研究院量测技术发展中心合作,共同研发缓冲器品质检测自动化系统,以满足CJAC油压缓冲器的运作功能检测,特殊应用,
新产品的研发及安全的确认等重要需求。 这是一套在中文视窗作业系统下之电脑控制自动检测系统,配重块由 无杆汽缸带动,升至设定高度释放,以产生冲击力及冲击速度,此汽缸并可产生冲击时之推进力。一部IBM个人电脑配上高速且低杂讯的 A/D卡及感测元件,便可控制整个测试程序及撷取到完整的测试资料 。
所有的测试均由本公司之资深工程师完成,并经品保人员详细检核,因此可获得准确且客观之油压缓冲器性能资料,如冲击力大小,油压缓冲 器受力之行程,吸收能量,冲击速度及力量一行程关系图等,下图即为一典型之测试结果(力量一行程关系图)。

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AD.AC系列须在行程1 mm以前停止,可配合定位螺帽SC系列安装,2、精确调整行程及定位作用。
3、维护机件安全,禁止分解后使用。
4、严禁在管牙及轴心喷漆,影响散热效果及发生漏油情形。
5、装配请注意固定板强度及偏心角度。
6、同侧安装两支以上缓冲器,请确认同步动作。

选择油压缓冲器考虑条件:
1、运动方向。(水平、自由落体、旋转等) 。
2、运动物体总合重量。
3、附加推进力。(气、油压缸、马达)
4、瞬间冲击速度。
5、每小时冲击次数。
6、同侧安装支数

油压缓冲器功能:
1、消除非机械运动需要之震动和碰撞破坏等冲击。
2、大幅减少噪音,提供安静之工作环境。
3、加速机械作动频率,增加产能。
4、高效率,生产高品质产品。
5、延长机械寿命,减少售后服务
油压缓冲器运用范围:
1、机械手、取出臂、送料设备、网印机、移印机、输送机、运搬机械、电子机械。
2、实验室、教学设备、工作母机、食品包装机械、橡塑胶机械。
3、汽机车制造业、木工、建筑机械、航空交通工业。
4、 国防军事设备、医疗卫生设备、环保设备。

网友(2010-09-26):
实际使用中Cjac有一些问题无法避免:
Cjac的缓冲器整体打穿,底部注油后密封,当外力撞击频率过高、力量过大时,使用中底部常会发生漏油的情况;
Cjac采用塑胶撞击头,表面上看来能够降低撞击噪声,但塑胶本身耐冲击性能差,时间稍长就会脱落;
Cjac前端活塞杆轴承居中定位不好,安装后活塞杆手动可以偏移,远大于撞击时要求的最大偏心角,使用时活塞杆易变形;
Cjac回位力量不稳定,力量过大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力量过小,缓冲器吸收外力又不好,回位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