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装配的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09-12-17):
我厂的蜗轮蜗杆机构在装配过程中出现了如下的问题:
     1.(1/2圆)蜗轮装入箱体后,在旋合的过程中有卡滞现象,蜗杆上有细微铜削。
     2.蜗轮蜗杆旋合面不在中心线上,偏离中径。
     3.还有就是蜗轮的齿顶顶到了蜗杆的齿根圆且只在蜗杆的中间部位出现。
蜗轮、蜗杆都是外协件,蜗杆用车床加工我们用齿厚卡尺和标准的齿形卡片比较过,公差基本符合要求,蜗轮
方面暂时还没什么好的方法去测量,谁能提供下宝贵的经验大家分享下,帮忙分析下问题出现在哪里怎么来解决,
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也多次碰到过,蜗杆一般没问题的,主要在箱体和涡轮的设计和加工,一般设计按标准,蜗轮制齿用标准刀具,箱体控制中心距还有安装端面到涡轮中心的距离,这两个尺寸加工控制好,还有注意蜗轮的螺旋角,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给外协厂要他们的滚刀看下!!!

网友:
1情况 应该是加工的角度有偏差(但几种现象共同发生就不好说的 只能认为是综合误差了)
2情况 我通常在设计结构时 在蜗轮上 下位置加上调整垫 使中心可以做5-10mm的调整
3情况 个人认为中心距方面 出现了较大偏差 通常情况 不是外行加工 不会出现此类现象

此类零件加工完成 就很难检查(我这情况是这样) 为了避免此类情况 我这采取的是将配合部件
(蜗轮和蜗杆)给同一外协厂家 对方确认图纸后加工 出现问题 对方负全责.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 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固定式设计方式就得要求加工精度高 尤其是箱体加工 如有可能最好设计成蜗杆和涡轮分体结构

楼主:
能说的详细些么 不太明白
我们的蜗轮箱 底座 是分开的 蜗轮 蜗杆这些件都是外协件

网友(2010-09-02):
蜗轮箱 中心距公差做正 不要做负公差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都存在加工尺寸不准确的现象

网友(2011-04-25):
个人估计中心距有问题

网友:
1.(1/2圆)蜗轮装入箱体后,在旋合的过程中有卡滞现象,蜗杆上有细微铜削。
     2.蜗轮蜗杆旋合面不在中心线上,偏离中径。
     3.还有就是蜗轮的齿顶顶到了蜗杆的齿根圆且只在蜗杆的中间部位出现。
1,中心距不对。蜗杆倒角不好。
2,调整蜗杆或涡轮。
3,中心距对的话有可能涡轮设计有误。
我认为有几种方面原因。
1,中心距;
2,涡轮加工不标准;
3,组装有问题;涡轮中心与蜗杆轴线不垂直;

网友:
学习学习,补充一下知识面

网友(2011-10-23):
来看看 顺便来学习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