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此产品如何加工

楼主(2009-12-17):
求助各位前辈此产品如何加工,需用什么设备或方法加工,哪些厂家可以加工此产品。
材料:15CrMo

网友:
先用穿芯棒类皮尔格方式轧成大小头,再用模具压成最终形状,

楼主:
先用穿芯棒类皮尔格方式轧成大小头,再用模具压成最终形状,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能否提供一下能够生产此产品的厂家?我是苏州这边的。

网友:
江苏一带有这种厂家,你查查看,
先问他用什么芯棒?你看一下就知道是否能玩,有设备的很多,但能玩这东西的也不多。

网友:
这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
有没有试过溶模铸造(精密铸造)?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那个弯曲的地方是压扁的吗?

楼主:
江苏一带有这种厂家,你查查看,
先问他用什么芯棒?你看一下就知道是否能玩,有设备的很多,但能玩这东西的也不多。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我该寻找什么类型的厂家呢?

楼主:
7# billow9781 我现在需要做几百万件此种产品,请各位师傅们提供加工方法或能够生产此产品的厂家,谢谢!我是苏州的.

网友:
不是太难,要热加工,我这做不了

网友:
这是自家产品?
还是代人加工?

吹气管类型的零件?
15CrMo属于渗碳淬火钢

网友:
我做过吹气管
不锈钢薄壁管,2件合并下料,中间压形,线切割割成2件

楼主:
这是自家产品?
还是代人加工?

吹气管类型的零件?
15CrMo属于渗碳淬火钢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提供能够加工此产品的厂家吗?

楼主:
我做过吹气管
不锈钢薄壁管,2件合并下料,中间压形,线切割割成2件
引用 网友B:
可否留下联系方式,是什么公司?方便的话可以和您电话联系.

网友(2010-01-25):
我这里可以加工.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
跟我联系吧 无锡的 zhengan_jiang@126.com

网友:
用模具压成最终形状,

网友:
我这里可以加工.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kenlu98@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