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夹具,本来觉得很简单,但真做起来就发现问题了!

楼主(2009-12-17):
现在有一个三坐标夹具需设计,要求夹具高度在250CM,以φ61的内孔定位。
本来觉得很简单,但真做起来就发现问题了。
它是用来在三坐标上检测涡轮壳一些尺寸的,现在就是想不到用什么好的方法来夹紧,而且要使夹具轻便,易移动。
因小女子入行尚浅,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小女子在此先谢了!

网友:
三坐标检测工装还需要夹紧吗?靠零件自重不可以吗?需要另外增加夹紧装置吗?

网友:
你要做的是专用夹具,没有零件的具体信息怎么好讨论呢?250厘米很高的,涡轮壳很大啊,做到移动方便的确有困难

楼主:
不好意思!是250mm
要夹紧的,因为它是小端面接触呀!

网友:
我司用这个,希望提出不同意见.
不过产品行业不同,需求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看后面的评价不错,所以收集了!谢谢

网友:
以φ61的内孔定位是指零件的还是夹具的? 公差?长度?

网友:
可否把实物的照片放上来,看看你们是使用什么样的测量机和针头
可以考虑用磁铁吸住被测工件。

楼主:
61是工件的内孔,和夹具的接触面单边只有5.5MM,工件总高120MM左右
工件的图片不方便传上来。
请多包涵哦!谢谢!

楼主:
谢谢5#的朋友!
下来看看!
补充一下61的内孔没有公差的,只要比它小0.01MM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5楼的图纸,给了我一些灵感哦!
非常感谢啦!

网友:
使用内胀夹紧工装

网友(2010-06-14):
我们使用压块加螺栓固定

网友(2011-07-13):
学习中,请重高手指点................................

网友:
有朋友论坛技术问题的加QQ1935786906
http://zxhae86.blog.163.com/  工装夹具设计及制造 (手动、液压、气动  )

网友:
三坐标夹具应该简单的。

网友:
我有信息,你三折出手吧

网友:
我也在做工装中,五楼的应该不错,下载了。。。。谢谢

网友:
我有一定的经验 可以给您一点建议。请把产品图片发给我看看  多角度的不同图片

网友(2011-08-25):
5楼工装图不错。可参考

网友:
還是得看到實物比較清楚,還有需要量測的位置,
探針也要考慮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