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体上打螺纹孔,还是显示光孔么?

楼主(2009-12-17):
在实体上打螺纹孔,还是显示光孔么?
只是会有标注是多大的螺纹
这个问题苦恼了好久了

网友:
是这样的,如果要显示螺纹面,用螺旋描描作出来

楼主:
明白了,谢谢2楼的解答!

网友:
只是会有标注是多大的螺纹
这个问题苦恼了好久了
引用 网友A:

打孔时选择打螺纹孔,出图时特征显示和一般光孔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看出螺纹效果只能是在工程图里看出来或是线框状态下看出来,也可以使用视图——修饰——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