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件的内孔能否加工出图纸的要求?

楼主(2009-12-17):
这个配件要求不高,材料是HPb59,用数控直接车出来。为了节约成本把内孔做到Ø31.数控师傅说只能沟到26.如果用仪表再加工的话可以沟到28.不想多一个环节.问问坛友能否做到31?

网友:
你那个孔好像也没什么用吧。如果说是铸件孔大还能省材料,你全部车出来,孔应该够用才是最低成本才对!

网友:
加工是有点难了,并且还是盲孔,要求不高,应该可以加工

网友:
有难度 应该能加工
纯看磨刀的水平了
16的刀头 6的刀尖
如果是单件加工还好 批量大了 加工不效率
但做为减重孔 这种内孔大了点 孔形也不太适合加工(太规矩了)
这种设计有点坑人 呵

网友:
只想知道为何如此设计!存油么?

网友:
这零件会让加工师傅非常头痛,建议你还是从铸件上改。

网友:
是否只是为了节约一点材料?
有没有功能上的需要一定要做到Φ31?
否则还是小点更节约成本;

网友:
你们不要忘了,那个材料是HPb59,楼主是想多扣下一点铜屑吧,做到31,从刀具上来说,没有问题,效率也不会太差,因为HPb59的切削性能是非常好的。